磨铣刀理论与实践

楼主(2013-04-22):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铣刀基本结构是 1.主角  2.副角, 3 叫什么?  暂且叫第三角度吧!
我买了三把二手10mm 二刃铣刀,不敢买4刃的,不会磨,呵呵.

买到手才发现是带R角的.

第一步, 先磨 副角

角度是,水平向外10度,向下20度.

磨好后的图片如下:

然后磨第三角

磨好第三角度后 手工磨下第三角和主角,使它成一定的角度,有点点就可以了.
磨好后的图片(左)和没磨的对比(右)

最后磨主角, 方法是刀只有一半进入砂轮,向外偏1-2度,向上偏10度

磨好后的图片

最后对下光,呈倒V形

顺便看下我开钢板的方法,45号钢,气割,所以铣刀干不动周边.

左边两路是合金刀粒干的,右边全是新磨的刀干的,效果还不错.

最后欢迎批评指教,谢谢!

楼主:
板凳是我的.

楼主:
地板还是我的?

网友:
真的不错,我用刀很费,有的时候铣刀只是刀尖磨损就不好用了,很是心疼呀。所以现在只用整体合金或可转位的铣刀,用的时间能长一些。粗铣用废刀,精铣用新刀,玩铣比玩车的成本高很多呀,羡慕楼主的设备和手艺。

网友:
我用砂轮直接磨,只要中心那个孔在,就可以磨出来,什么角的都不管,只要能铣动就行了

网友A:
外刃尖带R角就是干过活,磨钝了,所以才淘汰了,国内很多工厂与小作坊还是不用万能磨刀机修磨的,其实这些旧铣刀可以用万能磨刀机修复的,虽然耐磨涂层是补不上去了,也可以补,那成本不合算,但是磨锋利的铣刀还是很好用的,再钝再磨以此类推就可以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不会废弃的。

网友:
铣刀贵,不得不学着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刃尖带R角就是干过活,磨钝了,所以才淘汰了,国内很多工厂与小作坊还是不用万能磨刀机修磨的,其实这些旧 ...

一般带R角的立铣刀我们都叫牛鼻刀.....另外涂层磨损了到底能补吗?看起来好乱

网友:
楼主的刀是钨钢的吧

网友:
嗯,等于现场教学图片,很不错

网友B:
还以为是楼主手工磨的呢,二刃铣刀我们厂里都是手工磨的,全靠手感跟眼睛,带R角的直柄铣刀我们厂里就用6R0.5的,特殊刀种,比一般的刀贵。。楼主难道没见过新刀,跟你磨的不一样啊,铣刀上面还有个偏心的小缺口。

网友:
磨得不错哦,我也等着做个磨刀机了

网友:
磨得不错哦,我也等着买,,,,,,,,,,个磨刀机了

网友:
我玩木头都是随便用手拿着磨磨

网友:
用圆鼻头刀.几下就能把硬边飞去..看着辛苦.还有两刃铣刀那个倒V形太高了.要再低一点.这样刃口更有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楼主手工磨的呢,二刃铣刀我们厂里都是手工磨的,全靠手感跟眼睛,带R角的直柄铣刀我们厂里就用 ...

横刃长度不相等,一般是两刃键槽铣刀的磨法,
作用是在铣封闭键槽时,不用事先钻预制孔,可以像钻头一样垂直进给
机床要实现铣刀垂直进给,必须有较高的刚性,不然就会抖动很厉害
这个方法现在用得较少了,现在常用的是斜进法,
即Z轴和X轴同时联动进刀,或Z轴和Y轴同时联动进刀
这个方法优于垂直进刀,切削力也小,刚性稍差的机床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刃长度不相等,一般是两刃键槽铣刀的磨法,
作用是在铣封闭键槽时,不用事先钻预制孔,可以像钻头一样 ...

厂里加工中心编程的人基本不管怎么进刀,都是半路出家的。那个程序编的,我都无语了,垂直下刀是常有的事

网友:
磨刀机了

网友:
眼馋那,现在铣刀是用金刚锉锉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