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电源线坑人啊!!!

楼主(2013-04-22):
雕刻机在雕刻中控制箱突然断电,在线求助群友,告诉我从外到内检查线路,首先换了一根控制箱电源线,问题解决了,剪开原来的那根,发现里面线太细了,后买的一根电脑电源线也不好使,现在的电源线这么次吗?还是控制箱有问题?

网友:
老品牌机上的电脑线是纯铜的   现在的里面像头发丝一样

网友:
导线和电线的区别,

网友:
电脑里的风扇,跟电源线,看着不起眼,想买好的还真没门

网友:
曾经买过三芯的电源线,回来测了下 中间的地线都不接的

网友A:
用电饭煲的线子,保证粗。

网友:
自己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
我到电脑城买了几条进口线,10元一条,很好用,不知是不是进口的,做工上可以看得出好很多。
但在网上买了三条USB转DC5.5的线,是分别在三家买的,第一家测试电流200mA压降5V的变成3V了,
另一家的500mA,压降5V变成4V,最后一家,800mA,5V输出有4.8V,这家很不错了,最后看了一下线,
越粗的线电流越小,很小的那根电流可以到最大。

网友:
外表粗,那是胶。蒙外行是很管用的。同样是10元一条,一条姆指那么粗,一条筷子那么大,很多人都会选择粗的那条,而不管品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饭煲的线子,保证粗。

铝的,我坏了两条,外面手指粗!

楼主:
我后买了条公牛的。

网友:
买电脑服务器用的线,都是真本实料的,网上好多卖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
我都是用很久以前的老货,新线不敢用啊!!

网友:
我现在雕刻机接的步进电机用的是网线。运行的也行。有什么说头吗?

就是那种早先铜线的网线。

网友:
我有一根电脑线以前用的好好的,但是换了个地方,

接电老是跳闸,不知为何.找了半天才发现地线与零线是相通的.以前用时没有地线所以没发现.

网友B:
是铜线,还算好. 我买的里面是铁丝的, 没用几趟就短路了,结果短路处轰地一下冒出一朵吓人的火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铜线,还算好. 我买的里面是铁丝的, 没用几趟就短路了,结果短路处轰地一下冒出一朵吓人的火花.

铜镀的铝线吧?我就买过那样的铜线用几个月就完蛋了。短路爆炸不导电都是铝线的症状。当初以为是铜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镀的铝线吧?我就买过那样的铜线用几个月就完蛋了。短路爆炸不导电都是铝线的症状。当初以为是铜线买的 ...

用磁铁测试过,是铁制的,

网友:
找老电脑的电源线吧,或者找点进口设备的电源线
现在的国货真令人恼火与担忧啊

网友:
02年配的第一台电脑JS免费送了只多用插座,之后电脑故障不断,几年后偶然间发现插座经常打火,这才明白电脑为什么主板内存条电源损坏的原因了!

网友(2013-07-19):
有同感。我也買過鐵絲的。説實在的。製造的廠家很缺德!

网友:
现在 各种造假,伪劣 横行,当然也能买到合格的东西,前提是你钱要出够,便宜货 就是这个样子的,

根据自己使用要求,重要场合 不要去看便宜货了。免得以后 毁心情,

劣质的电源线,一般从外表看来,好像很粗壮,只是用劣质胶皮裹着三两根发丝一样的铜线,那个胶皮看起来很厚,质地偏硬,
现在很多商家没良心,就连有些工程师也跟着没良心,买个排插,写的走20A电流,剥开一看,几根发丝一样的铜丝,尼玛,这能走20A?你以为当保险丝啊,这在一些廉价的家电上 很常见,买个电饭煲,我操,那线热的吓人,还生怕那天自己燃了,,,

其实也不奇怪,看看天C多少食品添加剂,连吃的都这样搞,更不用说你个电线了,,,

网友:
买线其实可以看硬度

网友:
国货当自强只待成追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