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个四轴,大家看看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3-04-22):
这是店家给我推荐的配置:
机架        飞越650四轴机架TL65B01           1个                                685
电机        2814                                              4个                                300
桨            碳桨                                              2对                                110
电调         好盈四合一                                   1个                                198
飞控        DJI NAZA-M                                   1个                                1400
云台        大疆DJI gopro专用两轴云台           1个                                268
云台舵机 飞越恒吉数字MD933                      1个                                136
其他配件                                                                                            100

合计:                                                                                                3197

以下不含:
电池
遥控器(接收)
图传
充电器

大家帮我看看还缺少什么东西吗?
目前这个配置怎么样呀,还是超出我的预算了,哪方面可以减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哦!

网友A:
不差了 啊    比我的牛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了 啊    比我的牛逼多了

但是已经超出预算了呀,正在考虑如何减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已经超出预算了呀,正在考虑如何减少呢

把有的东西用差点的 就行了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有的东西用差点的 就行了 很简单

是呀,到底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到底用什么型号呢

换飞控呗

网友B:
云台        大疆DJI gopro专用两轴云台           1个                                268
大疆什么时候出的狗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        大疆DJI gopro专用两轴云台           1个                                268 [/backcol ...

不道呀,店家推荐的!

网友:
有钱就好

网友:
内容不错,有参考意义

网友:
善用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