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支一体白菜白光手柄——带照明系统

楼主(2013-04-22):
一直纠结在用的白光白菜不便携,必须拖个电源才能用,现在笔记本电源随处可见,坛里大侠们用的一体手柄体积又太大,酝酿很久想D把一体手柄,随便找个电源插上就能用。要求尽可能缩小体积,图纸画了一个多月,修修改改不亦乐乎,利用这两天休息时间,终于做出来了,还是不尽人意,还是太大了,看图吧!

白光T12K头

贴片LED照明

照明、指示、电位器总成

5.5*2.1插座,手柄直径16mm

通电后的照明效果,手柄内用LM317搭个简易电路,稳压到13V,电流50mA,LED四串两并照明

再来一张

贴片红、蓝LED加热指示,亚克力透明圈内装手机屏的匀光片,可惜只装一层,匀光效果不是很好,蓝灯常亮,红灯加热时亮

照明效果很好,漆黑环境下不用任何辅助照明,焊贴片毫无压力!

楼主:
驱动板用的是“一分钱大小驱动板”,照明驱动用LM317搭桥驱动,为了缩小体积,LM317剪掉了散热片,引脚也只留一毫米长,其余也剪掉,骨架用不锈钢及胶木棒车制,电位器为改制,用两个B5K碳膜电位器改装,电位器外圈滚花没滚好,第一次学滚花,没把握好!

楼主:
手柄总长130mm,胶木棒车制,壁厚2mm,原计划只要1mm,可车制的时候发现胶木棒太脆,稍微薄一点就碎了,原计划抛光,后来发现买的胶木棒质量不好,抛不出光亮的效果,只好喷漆,黑色太普通,喷了红色,炫一点,内总骨架也是胶木棒车的,车得小心翼翼的。照明LED前面有一层2mm亚克力圆片封装!材料都是平时收集的,弹片是拆的老洗衣机定时器银触点的弹片,现在很难找了!

网友:
这个白光不白菜了吧

网友:
白光长时间会疲劳,建议换暖白

网友:
改手电池的就没有线了

楼主:
造价确实不菲了

网友:
帮顶
修机好帮手

网友:
这个,,LED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影响寿命啊。。

网友:
好屌 能开源电路更完美

网友:
看来我的那几根也可以改改了
焊台毕竟不方便携带

楼主: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