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 ncpx 一般飞几分钟?飞机上没电压报警吧?怕过放了。。

楼主(2013-04-22):
请问大家的 ncpx 一般飞几分钟?飞机上没电压报警吧?以什么标准呢?
怕过放了。。
谢谢!

网友:
这机没飞过。不过帮你顶一下!

楼主:
顺便问下,ncpx 电池插口叫什么啊? 买得到吗?

网友(2013-07-06):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ncpx 电池插口叫什么啊? 买得到吗?

叫做 JST 1.25 2P

网友:
怕过放就挂个BB响啊

网友:
买个电显做测试,

网友(2014-02-28):
我一般4分钟 飞下来电压 3.79v

网友A:
四分钟到四分半。飞机本身有低电压保护,但是反复开启电池就挂了。这么点小鸡,bb响根本不现实。

楼主(2014-08-17):
引用 网友A:
四分钟到四分半。飞机本身有低电压保护,但是反复开启电池就挂了。这么点小鸡,bb响根本不现实。
来自安卓 ...

这时间是指航线还是3D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时间是指航线还是3D啊?

航线。3D三分钟顶多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