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楼主(2013-04-22):
第一次使用桨保护器,很难上上去,我以前都是用子弹头,那个很好用,拧一拧就好,初次使用照片请看。

网友A:
你先在下面把桨套上去,然后再装到电机上。这样免得把电机弄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在下面把桨套上去,然后再装到电机上。这样免得把电机弄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我与楼主使用习惯恰恰相反,我比较喜欢浆保护器

网友:
有保护作用

网友:
个人感觉喜欢桨罩

网友:
为什么每次我使用浆保护 油门开到3/4的时候必射浆喃

网友:
我也喜欢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