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接插头吗?

楼主(2013-04-22):
今天有人跟我说

变频器要直接接电机

不能当电源使,是这样吗?

网友A:
对头,变频输出也不允许接开关

网友B:
真滴吗?俺一个0618A 小车一个Z406小钻,公用一个变频器,就一直用插头插来插去的啊,有啥危害吗?求科普

网友:
不要工作时转换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滴吗?俺一个0618A 小车一个Z406小钻,公用一个变频器,就一直用插头插来插去的啊,有啥危害吗?求科普

嗯,如楼上所说:运行中不要转换,关掉变频器进电源--输出是可以改变不同的设备的

网友:
一个变频器能不能带两个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如楼上所说:运行中不要转换,关掉变频器进电源--输出是可以改变不同的设备的

意思是必须要关掉变频器电源再插另外电机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必须要关掉变频器电源再插另外电机是吗?

是的,也就是断掉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后---才能将变频器输出的插头交换的,,,,因为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是直接从变频器的三相逆变功率管输出来的--那么掉电拔插就很容易击穿这个模块功率输出的,,,,

楼主:
那种电源更贵的很啊.

网友:
是的,要是可以用的话,那谁还装三相电啊 ,直接买个变频就好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头,变频输出也不允许接开关

能说说不能接开关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用接触器之类的,在关电源的情况下应该诶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不能接开关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十楼的老哥说的原因~其实就是不允许在变频工作的时候断开负荷

网友:
变频器不是天才,当电流过大就意味着过流,当有一项电流为零就意味着缺相,所以有过流保护,有缺相保护,所以随你怎么折腾只要别让它起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十楼的老哥说的原因~其实就是不允许在变频工作的时候断开负荷

实际上没有那么玄,我们工厂里面用一台变频器启动两台风机,就是并了接触器的,启动完成后就断开负载停机了

网友:
关键是负载各相能否在同一时间关断,还有负载大小
比如三角形链接的电机,如果负载的一相突然关断,这一相结点相邻的两个线圈的能量要释放出来一部分的,会产生过电压过电流的,就有可能超出igbt的能力,损坏元件
我是这么理解的,哪个行家说说指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也就是断掉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后---才能将变频器输出的插头交换的,,,,因为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是直 ...

谢谢了。。。。。

网友:
估计还得看电机功率大小,我的铣床一个主马达一个走刀马达共用一个变频器,走刀马达就用机器上的开关随时开停,主马达不敢。

网友E:
一直有一个想法,买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就不大用考虑三相电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一个想法,买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就不大用考虑三相电的问题了。

别人用三相电都挺安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人用三相电都挺安逸的。

据说可以在输出端每相加个灯泡做负载,这样就可以防止变频器突然空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可以在输出端每相加个灯泡做负载,这样就可以防止变频器突然空载损坏。

万一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