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楼宇夜间工作-台资750瓦三相电机+电容单相运行1小时基本没温度--兼研究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4-22):
标题:
台资 750瓦  三相异步电机加电容单相接法电机呼呼的转啊 看视频-
2800转有风声呼呼,夜间机床加工很适合没震动!

简介:
台资750瓦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加电容单相接法电机呼呼的转啊 看视频 转一个小时外壳温度微微的,看来380V交流电机不改成220V的而是直接接成电容列相运行很不错 当然功率基本职能达到原来的百分之70,但我自己用够了!!!这个电机出轴14MM,,,,,,,

分类:
科教--证明空转温度偏高那么电机应用要注意!

标签
三相转单相--实际空载添加3微法的电容可以运行良好,负荷运行一般可按每一百瓦2-3微法选取,那么本人这个380V接成220V使用功率约500           瓦计算负荷运动应该是10-20微法之间就行,普通的洗衣机电容就行(不能使电解电容会爆炸的哦注意安全选用)!

隐私:
所有人可见

补充几张图片

网友A:
这个电机看做工很是一般啊,

网友:
空载的话一般都没有温度的吧

网友:
帮老师顶一下

网友:
也是的空转会有什么高的温度?

网友B:
呵呵呵这个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这个凉快

哈哈,,你这个2008年注册的还是新兵的--隐藏潜水冠军--佩服你还能记住自己的密码

网友C:
大哥的示波器弄得如何?我之前拆了个84年左右,看有什么需要的说声,有的都送上(我玩不转)。现在垃圾太多了,老婆有点点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的示波器弄得如何?我之前拆了个84年左右,看有什么需要的说声,有的都送上(我玩不转)。现在垃圾太多 ...

就是那个双路10M的啊,别提聊,没图纸修了我好几天无果,就是没有行扫描发生--四块板我也分不出那块是扫描发生器电路,现在摆开在一个角落,等什么时候有心情在修吧,如你有同型号的那么小心卸下几块PCB板给我吧!
----RT16双踪示波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64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双路10M的啊,别提聊,没图纸修了我好几天无果,就是没有行扫描发生--四块板我也分不出那块是扫描 ...

没有板哦,不同型号的。就有几个高压电容、六脚的玻璃灯管10几个、铝皮电容6个、示波器那个大管。
你说的那些专业术语,我不懂哦。
非常菜的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板哦,不同型号的。就有几个高压电容、六脚的玻璃灯管10几个、铝皮电容6个、示波器那个大管。
你说的 ...

谢谢,这些我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看做工很是一般啊,

台湾还是有很多认真做事的,兲朝很多产品却都是金玉其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我都不用,,

不客气!

网友:
楼主这接好使用就500w左右,我用一个“嵊州市富通机电有限公司产的  YL-8024  750W的与你换”,不知你看如何?电话:13885925363   qq:1344949819

网友D:
关注夜间使用,,
不知这个电机什么价格拿下的?

有TX在用三轮改装的那种无刷电机,据说 不错,不过电源又是个麻烦事儿

楼主:
---

引用 网友D:
关注夜间使用,,
不知这个电机什么价格拿下的?

无电动车的驱动带1KW以下问题不大,但最高电压不超过75V,那么一些坏掉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电压都比较高,但有的可以将星行接法--三角形接法那么使用电压可以降下3分之一之多,就可以用几十元的电动车驱动这个伺服电机了(但要自己花十块钱改装出三个霍尔输出相位信号)效果也不错(可是你还得准备个大功率75-100V的直流电源啊,,,,,你愿意动手但有困难的话找我我可以接近全力义务帮助)!
---当然如果电机本身动静平衡很不错的话用变频器带三相电机可以调速--那是效果最好的办法,其次,如果你的电机可以不要调速的话我建议--三相电机+电容==单相运行--节约 简单 明快 故障率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