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运作常见问题?

楼主(2013-04-22):
    l:启动不了:
1:油是否进了发动机,相关的配件:油喉有否漏气、不顺、油隔有否阻塞?
2:火咀是否配合正常,拆出火咀用火咀电夹实通电,如是火红色为正常,浅色的要更换!
3:油针是否适当,主油针有否关合和有否淤塞?
4:油门是否打开,怠速针过松,令到油门过合难於启动,有可能需打开些小油门启动。
5:化油器太多油,会令内压太大而启动不了,要拆出火咀返转车子放油再试。
6:启动器问题,启动台没电,对不凖飞轮,飞轮松了。手拉和电启的,手拉繩有否断,单向轴承有否打滑。"手拉的不要每次均拉尽繩至最出,不用太快,和繩出口成90度角拉至2/3即可"
7:发动机有否漏气、散热顶、火咀、后壳。均要检查!

:启动后:
1:遙控设备是否已开动,否则失控救不了!
2:发动机温度要保持110度C左右。
3:先要保持稳定转速一段时间,火咀电可慢点拿开,等发动机达至穩定温度。
4:供油穩定,油缸有否震动,会出现气泡,油喉有否漏气?
3:怠速不穩定:
1:火咀又是首当其冲,要检查!
2:燃油是否变质或更换其它的!
3:离合器是否弹簧变软,给磨着离合而增加负载!
4:油针是否适当!
5:排气是否漏气或松动!
6:飞轮是否过轻!4:转速不上升:
1:发动机已适当磨合吗!
2:又要检查火咀!
3:油针设定,主油针已调定好高速稳定,可试调风油比"幅针",每次只能调小量1/12转,再试!
4:油门连杆,当舵机全开时是否不能达至全开油门!
6:负载,是否超齿比增加负载影响加速,太早打开高速!
7:燃油是否变质或更换其它的!

5:反应迟缓:
1;和4项:转速不上升。同等检查!由其"F"项!

网友:
高温、拉缸、活塞环过度磨损(发亮),也会引起活塞无法吸油,无法稳定怠速!

网友:
正好用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