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减震套件的效果!

楼主(2013-04-22):
       昨天收到了dji减震测试套件,今天安装前后用同样的飞行高度,同样的相机设置,同一地点,前后相差一个多小时,因为是阴天,所以光线也没什么变化,各拍了一组照片对比,经放大100倍后的局部图查看,装减震套件后的图片清晰度要好的多!这是因为震动减小了,相机稳了成像自然就清楚了。

装减震前放大100倍的局部截图:

装减震后放大100倍的局部截图:

网友:
的确清晰多了

网友A:
看图片效果很显著,有视频吗?高速运动时的高频震动如何?

网友:
确实清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效果很显著,有视频吗?高速运动时的高频震动如何?

因为震动降低了,单贞照片的清晰度就会提高,视频是连续的单贞照片,所以震动减小后视频效果必然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震动降低了,单贞照片的清晰度就会提高,视频是连续的单贞照片,所以震动减小后视频效果必然会更好! ...

我的减震套件在邮寄的路上了,收到后会马上测试的。您现在装上后飞行控制手感上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减震套件在邮寄的路上了,收到后会马上测试的。您现在装上后飞行控制手感上有什么不同吗?

一样!

网友:
哇靠!差距好大啊!

网友:
看来减震套件的效果很明显!

网友B:
关键是画面还会不会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画面还会不会闪了

画面闪烁应该是相机成像传感器曝光方面的原因吧!与震动好象没多大关系!

网友:
四哥的5N曝光怎么设的呀。。。我的5N 手动自动都试过,手动1/50~1/200都试过,ISO自动固定值都试过。。。画面闪动越来越严重了,真心错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震动降低了,单贞照片的清晰度就会提高,视频是连续的单贞照片,所以震动减小后视频效果必然会更好! ...

闪烁跟震动百分之一万有关系

你之前的照片糊是因为快门太慢, 被震糊了

用DJI推荐的视频快门速度去拍照片,就这结果.....

网友:
天气也有关系的,多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