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防倾杆

楼主(2013-04-22):
防倾杆,顾名思义,就是防止车子倾斜用的。以下的文字告诉您防倾杆的作用及如何选择
它是怎么工作的?
防倾杆的作用就是把左右轮子连在一起,无论前轮或者后轮,这样可以控制车身的倾侧。比如说,车子在过一个左弯的时候,离心力会令车身向右滚动(倾侧)。 如果没有防倾杆的话,右边的悬挂系统会一路压缩,而左侧则一路升起,最后左侧悬挂达到下止点(到了这个点,摇臂向下摆到尽头了)。再进一步倾侧,左轮就会离开地面,失去效用。 无论是越野车还是平路车,右侧车轮的过度负荷及左侧车轮的失效,都会降低车子整体的保持抓地力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装上防倾杆,当车身过弯倾侧时,右侧的悬挂同样的被压缩,同时,防倾杆也把左侧悬挂向上压缩。这样就限制了车身的滚动程度,使车子在过弯时更贴地(降低了车子的重心),更稳定,不至于一边轮子离地。
调教
当今流行的防倾杆有两种主要形式,“杆式”及“刀式”。杆式比较传统和普遍,在越野车中只有杆式,而大部分平路车也用杆式。 杆式的原理是通过扭曲提供弹力作用。而刀式通常只会在以极端低重心为第一要素的高速平跑车辆上才会出现,通过把两个片状弹簧压成U型提供弹力。无论是什么式,越粗的防倾杆提供更强的防倾效果,越细的效果则越弱。
另外,车子的种类也决定了防倾杆的尺寸。重量轻的车自然防倾杆也细,粗壮的防倾杆则在较重的车上出现。最粗的出现在大脚车上,因为需要很强的弹力来对抗巨大的惯性和轮胎负载。
是否选用防倾杆或多粗的防倾杆取决于您的设定,不必然是前后防倾杆一样粗细。在某些场合可能去掉前面或者后面的防倾杆(或两者都去掉)更好跑。防倾杆越粗车子越快是不成立的,一切取决于场地和您的驾驶手法。防倾杆及弹簧
防倾杆不可以独立工作,事实上它是配合悬挂弹簧在起作用。因为防倾杆把左右悬挂绑定在一起,当一边悬挂被压缩,它必须克服这边弹簧的弹力,以及来自另一边的弹簧的一部分弹力。这部分弹力的大小取决于防倾杆的粗细(或者说力度)。如果防倾杆细而柔软,一边悬挂对另一边只产生很小的作用;而极端粗的防倾杆等于把两边悬挂梆死在一起,同上同下,类似“直轴”的效果。 而正常的防倾杆则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舍。
找到正确的防倾杆尺寸很重要,单同时也需要车子弹簧来配合。给悬挂系统添加防倾杆,很多时候需要换用更软的弹簧,因为当一边悬挂运动的时候,它实际上受到来自两边弹簧的弹力作用。
在越野场地
防倾杆的设定有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你开的是什么车及路面情况。在越野的场合,防倾杆对于大脚车比对BUGGY或场地卡车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大脚车的重心非常高,车身倾侧会严重的影响过弯速度,而防倾杆可以有效控制倾侧,把内侧的轮子也向上拉,使车子往下座,车身也更水平。这样重心会比没有防倾杆时低多了,增加过弯速度。
如果没有防倾杆,对抗车身倾侧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极端硬的弹簧。但这样会使车子在烂路上极度难驾驶,蹦来蹦去,悬挂系统无法有效吸收颠簸及飞跳台落地时的冲击力。对于水平的落地,防倾杆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两边弹簧同时被压缩)。所以,可以先把把弹簧调整到适合飞跳台的硬度,然后调整防倾杆粗细来改善过弯速度。
另外一个越野场地的重要概念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倾侧能取得最大的抓地力!这与平路赛车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平路车在大多数时候,四个轮子的重量分布越平均,抓地力越大。其根本区别是因为越野场地是会变形的!一定程度的倾侧可以使过弯时外侧轮子有效的“插”入泥土中,从而获得额外的抓地力。而越野车的“油门转向”也更快,就是说通过控制油门可以把车尾“甩”出去。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向平路车那样尽量平顺的过弯动作。在平路
在跑平路场地或者平路车,特别是使用海绵胎的时候,尽量榨取四个轮子的抓地力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使外侧轮胎过度负载,您会发现轮胎磨损会比对手要快,稍后您就会发现车子变得难以控制。我们要特别注意四个轮子的磨损程度,最理想的状况是在比赛结束时,前后轮磨损程度相若。
防倾杆可以用来调整车子的操控特性,如果车子推头(转向不足)的话,换比较细的前防倾杆可以增加前轮的抓地力。相反,如果车子甩尾(转向过度)的话可以换较硬的前防倾杆来改善。
缺点
防倾杆的最大缺点就是使两边车轮的运作失去独立性,即不能独立地吸收震动。在非常平滑的场地,防倾杆会如您想象的工作,改善弯角的速度。但是在比较颠簸的路面,其缺点就显现出来了,甚至可能掩盖了它的好处。这是因为当一边车轮受到路面冲击的时候,强壮的防倾杆会把冲力传到另一侧悬挂,造成车子整体跳起(就像碰到一个小坡一样),导致车子难以控制。弹簧越软,或者防倾杆越硬,这种缺点就越明显。所以,在比较颠簸的场合,我们不应该考虑较粗的防倾杆设置。
结论
防倾杆是像螺丝刀那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您在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没有一个设定能适合所有的情况,适合别人的设定也未必适用于您。看了以上的文字之后您应该懂得防倾杆的基本原理了,能在实践中更好的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