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大家用3s电池的话,设置报警电压都是多大?

楼主(2013-04-22):
是不是就得是11.1v?

网友A:
用四节磷酸铁锂5号电池的飘过

网友B:
11.1V至11.4V都無所謂!
我用八節NIMH電蕊的,設置8.5V報警!

网友C:
八节镍氢,设8.4v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D:
最高只能设置为10v,估计丫是按照8节5号碱性电池算了,1.2×8

网友E(2013-12-07):
用3s锂电池是否需加的降压管啊,都12.6v了,不会烧控吧

网友F:
不知道 新手飘过

网友G(2014-04-30):
引用 网友C:
八节镍氢,设8.4v会不会太低了?
8节南孚 多少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