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翼龙三通慢速机改无刷的话电机座怎么选?标准 ...
请教一下,翼龙三通慢速机改无刷的话电机座怎么选?标准的电机座放不上去。

楼主(2013-04-22):
手里面有无刷套装,但是
电机
座上不去,郁闷。
谢谢啦。

网友A:
我用火鸟改无刷直接没用电机座,把电机热熔胶连接机壳,再胶布绑两圈加固搞定,没必要什么都买现成的

网友B:
DIY嘛。。。想想办法。。。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C:
DIY改装改装。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