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玉兔小四轴超负荷硬挂摄像头+2200电池

楼主(2013-04-22):
我小四轴强行硬挂了2200电池+摄像头,重量达到1.1斤,飞倒是能飞,但是感觉很沉重呀,油门差不多中间起飞,之前用1000容量的电池轻点,但是想续航长点上2200了,飞过之后感觉电机温度很高呀,,,,,,,,,,,,,实在没办法,想要携带方便,又要航拍效果漂亮,,,,,

请教大臣,这么个重量,2200电池,10A电调,1510电机,5030桨这样飞航拍会不会容易出问题,感觉小机上那么重好像有点悬,虽然能飞,而且小机的反应也特别快,有经验的能告诉一下该怎样改进

网友:
楼主,用的啥摄像机啊?还有hdmi哦

网友A:
你会要了电机的老命的。建议航拍还是上600吧,至少稳定点。我前面自己做450,感觉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要了电机的老命的。建议航拍还是上600吧,至少稳定点。我前面自己做450,感觉很灵活。

意思是,,电机不能抵受长时间高速高油门运行么,我想还要轻量化一下,摄像头干脆共用飞机电源,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还是上600吧

网友:
厉害,这么重的小四轴。

网友B:
请楼主指教,最后一张图片中,放SD卡的东西是什么,给个链接好么,或者是叫什么?谢谢。

网友A:
不建议公用电源,会有干扰的!
建议摄像头小型化,机架碳的。电机的橡胶头省略,直接焊。桨夹想想办法减掉点!毕竟小机子。

网友:
估计能轻个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公用电源,会有干扰的!
建议摄像头小型化,机架碳的。电机的橡胶头省略,直接焊。桨夹想想办法减掉 ...

只是摄像都会干扰么?我改了,好像暂时没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你的小4轴比我的450都重了

网友:
200轴距航拍有点小了 还是换大点的架子吧 而且小鸡鸡这么重要了电机的命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指教,最后一张图片中,放SD卡的东西是什么,给个链接好么,或者是叫什么?谢谢。

这个问题楼主不愿意赐教么?

网友:
换2208电机还是有搞头的

网友:
我跟楼主想的一样,想要携带方便,又要航拍效果漂亮,

网友:
这个小四轴萌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