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测试ARKBIRD增稳云台

楼主(2013-04-22):
    周末测试ARKBIRD增稳云台,天气很差,云台舵机太不给力,出现抖舵现象,导致增稳云台效果不好,等ACE模型展测试挑选一个好舵机后再看看效果。10点多后天上风筝很多,企鹅降落的时候挂上风筝线被炸,导致飞机受损,还好没有炸到汽车和游客,电子设备没有损失。以后天上风筝多的时候千万不要飞了。

网友:
云台用的是什么舵机?换高速的试试!

网友:
到处都是雾蒙蒙的!

网友:
到处都是雾蒙蒙的

网友A:
有云台的详细资料吗?  给个淘宝铰接

网友:
提醒的是,哪里风筝太多了。

网友B:
速度 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云台的详细资料吗?  给个淘宝铰接

  云台这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310464833
  使用A控的舵机增稳,计划横滚舵机换成横吉7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 有点慢

   这个企鹅飞了40分钟,下来后单片电压3.78V,5000mah ,4S电池,飞快些还是用飞翼好。

网友:
抖动较厉害,是云台的问题吧?感觉舵机做云台还是速度太慢。

网友:
您太客气啦,大师这样的称呼是不敢当的!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称呼同学更合适!
那天的地面和空域都是糟糕透啦!一直为你捏着一把汗!
祝你开心飞翔,安全降落!

网友:
说实话没看出来是用了增稳云台……

网友:
它这个原理很简单的。飞控上有陀螺仪芯片,飞机姿态变动后驱动云台使之摆正到原来的姿态。但这个有延迟的,而且舵机执行也有误差和跳动。而这个跳动频率还和人眼的视觉暂留时间很接近。那么可能发生比没增稳还难以接受的屏幕抖动。

如果改成吧云台固定在自旋稳定的陀螺仪上,云台和飞机之间隔离开来,不受飞机姿态变动影响,效果会好得多。不过这办法重量和体积都太大,小模型上用不了。

另外一个改善方法是换别的驱动机构。舵机的跳动是因为多级减速齿轮引起的,无论你做得多精密,齿轮的虚位现象在最终输出时出现通常1度以上的误差很难避免,这表现在屏幕上是难以接受的(差不多对应有20个像素的晃动)。另外一方面,舵机的PWM制式也有问题,它总要去不停突变,而缺乏那种柔和的稳定运动; 而用脉冲宽度来调整位置,精度低得可怜(就算你用4096的数码来定位一个圆周,也仅仅能在每度上放10来个位置)。改用伺服电机用摩擦接触来驱动云台旋转会好很多。不过这又得单独开发了,市场上没得卖。

网友:
视频最后手持falcon飞翼的就是我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