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严重问题,,,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2013-04-22):
本人外场充电1300W发电机+pl8。

在设定20A电流充电时,发电机就憋熄火了。

原因是,再充电过程中电流瞬间到达20A导致。。不管怎么刷机,,怎么恢复出厂问题依然存在。

身边朋友不下5台pl8都没这样的情况,电流都是0.5A慢慢到达20A

在线请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发电机用全功率模式,别用ECO模式,这样就不怕电源瞬间变换所带来的电流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用全功率模式,别用ECO模式,这样就不怕电源瞬间变换所带来的电流问题了。

谢谢你,不过应该是PL8的问题,我朋友拿他的PL8在我的发电机上试了下0.5A很慢的速度上到2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不过应该是PL8的问题,我朋友拿他的PL8在我的发电机上试了下0.5A很慢的速度上到20A

DC和battery两种电源模式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和battery两种电源模式都试试看

绝对是dc模式,pl8说明书都看了几遍了。。。

网友D:
我就发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PL6,朋友用PL8,我的充电电流是比较缓慢的加上去,我朋友的PL8就是很快速的达到预设充电电流,一直不解,询问卖家和售后之后也表示无语。。。。。。。目前仍在使用PL6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发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PL6,朋友用PL8,我的充电电流是比较缓慢的加上去,我朋友的PL8就是很快速的 ...

确实是这样的,我PL6也都是慢慢上去的。难道PL6更适合外场发电机冲电??

网友E:
PL6/8充电器输入电压24V以下,工作功率只有一半,电流20A以下.要输入电压24V以上才能全功率工作40A,还有输入电压要稳定,PL6/8会智能检测输入电压,调整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我PL6也都是慢慢上去的。难道PL6更适合外场发电机冲电??

我的PL8,有时电流缓慢加上去,有时很快到预设电流。暂时还没找到规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L6/8充电器输入电压24V以下,工作功率只有一半,电流20A以下.要输入电压24V以上才能全功率工作40A,还有输入电 ...

此言差矣,我的电源输入是28V,远远高于24V,电源最大功率1500W,同样问题存在,就是要慢点,慢点也只能慢点了,将就用吧,呵呵,慢点对发电机也好些,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言差矣,我的电源输入是28V,远远高于24V,电源最大功率1500W,同样问题存在,就是要慢点,慢点也只能 ...

充电模式选第三 ,high powet来充电慢慢到达最达最大电流,不会一下到达最大电流,这是为保护电池,充电器会检测电池是否顶得住电流,这设计不错啊,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模式选第三 ,high powet来充电慢慢到达最达最大电流,不会一下到达最大电流,这是为保护电池,充电器会检 ...

安全确实是第一,但是确实不解,PL6和PL8为什么会不同,PL8就是达到预设电流要比PL6快些,不知是不是个例!头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