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FF6的PPM信号在哪里?

楼主(2013-04-22):
(无正文)

网友:
(教练)

从模拟(教练)口往回找。

网友:
如果可以PCM与 PPM切换就好办另外有教练口也行,我的FF7可以,FUTABA PCM5不行(纯PCM,也没有教练口)

网友:
看看
已发现,可以PCM,PPM 转换。

另外,左边的平行线从下往上数2,3,4这三条线试试。

网友:
试试主板右下方晶振引脚旁边下面的那2个三极管那块,用个示波器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
经典老控线路板确识比现在的控好多啦/早就想收台来研究一下了/可是就是收不到/羡慕啊/

网友:
直接从模拟(教练)口取PPM信号即可,用示波器可以观测到相应的脉冲。无示波器最好不要进行相应改动,因为示波器能观测到是正向脉冲信号还是负向脉冲信号,这是某些改动所要求的。否则遇到问题不知所踪。

网友:
两年前改过几台,但记不清在哪里了

网友:
布吉岛 帮顶了

网友:
直接从教练口取信号呗。

楼主:
教练口也不知道哪根是啊,郁闷,看来是改不成了,还是用72M吧

网友:
搜一下  futaba 教练  你是圆口还是方口,另外模拟器的转换线很好,转换成3.5音频插座,插头的头上是PPm,座子是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