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GopRO的,请教了

楼主(2013-04-22):
请教了,gopro3,银和黑拍摄出来的区别大吗?黑的最大优势是什么?裸黑狗3都是原厂生产出来的好狗吗?现在看见裸狗也带序列号是瑕疵机吗?有一套代购的2850元,裸的是1850元哪个核算?

网友A:
啥也不用多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钱够就别买裸的 够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够就别买裸的 够清楚了吧?

裸的,坏处是什么呢?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用多说,一分钱一分货。。。。。

裸的,坏处是什么呢?能说下吗

网友:
没啥说的

网友C:
1. 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2. 黑版友4k和2.7k解析度。但是4k至右15帧每秒。黑版在1080p下可以拍升格60帧。黑版的码流很高,一般的视频播放器是没办法流畅播放其素材的,但是对于视频制作来说细节保留地相对银色版号很多。
3. 我裸银和裸黑都有,用到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银色版声音录制坏了。其它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2. 黑版友4k和2.7k解析度。但是4k至右15帧每秒。黑版在1080p下可以拍升格60帧。黑 ...

哦,你感觉银色航拍之后和黑色的航拍之后,对于视频处理,银色的有优势是吗?   黑的的不能调到银色的狗的那种去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你感觉银色航拍之后和黑色的航拍之后,对于视频处理,银色的有优势是吗?   黑的的不能调到银色的狗的 ...

只有黑色。。。觉得有黑色的钱的话 就黑色、、、、、好歹 黑色是玻璃镜片、
MSRP
$199.99

$299.99
$399.99
IMAGE QUALITY

Optics
Ultra-sharp ƒ/2.8 - 6 element lens, Ultra wide angle with reduced distortion
Ultra-sharp ƒ/2.8 - 6 element aspherical lens, Ultra wide angle with reduced distortion
Ultra-sharp ƒ/2.8 - 6 element aspherical glass lens, Ultra wide angle with reduced distortion
Lens
Sharp
Sharp
2x Sharper
Low Light
Consumer Grade
Prosumer Grade
Professional Grade
PHOTO FEATURES + FOV

Megapixels
5 MP
11 MP
12 MP
Modes
Single
3 photos in 1 sec
TimeLapse every 0.5, 1, 2, 10, 30, 60
Single
10 photos in 1 sec
TimeLapse every 0.5, 1, 2, 10, 30, 60
Single
30 photos in 1 sec
TimeLapse every 0.5, 1, 2, 10, 30, 60
VIDEO FEATURES + FOV

4K Cinema (17:9) 4K (16:9)
N/A
N/A
12, 12.5, 15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2.7K Cinema (17:9) 2.7K (16:9)
N/A
N/A
30, 25, 24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1440p (4:3)
N/A
N/A
48, 30, 25, 24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1080p (16:9)
30, 25 fps
Medium FOV
30, 25, 24 fps
Ultra Wide, Medium, Narrow FOV
Protune Mode
60, 50, 48, 30, 25, 24 fps
Ultra Wide, Medium, Narrow FOV
Protune Mode
960p (4:3)
30, 25 fps
Ultra Wide FOV
48, 30, 25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100, 48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720 (16:9)
60, 50, 30, 25 fps
Ultra Wide FOV
60, 50, 30, 25 fps
Ultra Wide FOV
Protune Mode
120, 100, 60 , 50,
Ultra Wide, Medium (only with 60 and 50 fps), Narrow FOV
Protune Mode

WVGA (16:9)
60 fps
Ultra Wide FOV
120 fps
Ultra Wide FOV
240 fps
Ultra Wide
PHOTO SPECS

Megapixels + FOV
5 MP
11MP (Wide), 8MP (Medium), 5MP (Wide + Medium)
12MP (Wide), 7MP (Wide + Medium), 5MP (Medium)
Time-lapse (Intervals)
0.5, 1, 2, 5, 10, 30, 60 seconds
0.5, 1, 2, 5, 10, 30, 60 seconds
0.5, 1, 2, 5, 10, 30, 60 seconds
Burst (Photos/sec)
3/1
3/1, 5/1, 10/1, 10/2
3/1, 5/1, 10/1, 10/2, 30/1, 30/2, 30/3
Continuous
N/A
N/A
Yes, 3/1, 5/1, 10/1
ADVANCED FEATURES

Wi-Fi Built-in
Yes
Yes
Yes
Protune Mode
Not compatible
Yes
Yes
Simultaneous Video + Photo
N/A
N/A
Photo every: 5, 10, 30, 60 seconds; Manual
White Balance
Not compatible
Auto, 3000K, 5500K, 6500K, Cam Raw (with Protune)
Auto, 3000K, 5500K, 6500K, Cam Raw (with Protune)
Looping Record (Video)
Yes
Yes
Yes
High Video Bitrate Capture (H.264) *mode dependent, highest Bitrates supported in Protune
Up to 15/Mbs
Up to 35/Mbs
Up to 45/Mbs

Average Record Time
Recording times will vary based on resolution and frame rate settings
Recording times will vary based on resolution and frame rate settings
Recording times will vary based on resolution and frame rate settings
Simultaneous Record + Charge
Yes
Yes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黑色。。。觉得有黑色的钱的话 就黑色、、、、、好歹 黑色是玻璃镜片、

对于后期处理,黑狗和银狗哪个占优势?

网友:
黑狗。。。可以用720 120fps

网友E:
之前一直在潜水学习有关狗扑肉的资料,最后决定了盒装黑狗3,刚刚入,快递在路上。我选盒装的理由:散装狗虽然便宜,但出问题的机子很多,由此可见散狗绝对是瑕疵品,即便是有序列号的也难保证质量,买散狗要堵人品的。再说盒装狗的防水盒、遥控器、各种支架,你算算值多少钱吧。再说黑狗4K、2K,1080p 60帧和银狗的最高1080 30帧相比你觉得怎么样?再说代购吧,正常3、40天能到货,时间久、售后繁琐,你不建议的话代购当然是最好的的了,否则就让X宝的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直在潜水学习有关狗扑肉的资料,最后决定了盒装黑狗3,刚刚入,快递在路上。我选盒装的理由:散装狗虽 ...

你看下七楼的意思,好像说的是银钩好!黑狗在后期制作行不占优势?你怎么理解的呀呵呵!请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下七楼的意思,好像说的是银钩好!黑狗在后期制作行不占优势?你怎么理解的呀呵呵!请教了

我不明 为什么不占优势。。银狗FPS要低一级。。所以文件要小。处理起来方便。。。。这。。。。你要想文件小的话。。黑狗 也能用1080p 30fps啊。。不和银狗一样么。。。不懂他的意思。。两个的处理器。感光是一样的。。只不过银狗的软件和内存不支持高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 为什么不占优势。。银狗FPS要低一级。。所以文件要小。处理起来方便。。。。这。。。。你要想文件 ...

我和你一样,哈哈,和你的理解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下七楼的意思,好像说的是银钩好!黑狗在后期制作行不占优势?你怎么理解的呀呵呵!请教了

简单说,银狗能拍的黑狗都能拍;黑狗能拍的银狗拍不了。黑狗比银狗贵多少?看看遥控器要多少钱,其他的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银狗能拍的黑狗都能拍;黑狗能拍的银狗拍不了。黑狗比银狗贵多少?看看遥控器要多少钱,其他的不 ...

你买的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2. 黑版友4k和2.7k解析度。但是4k至右15帧每秒。黑版在1080p下可以拍升格60帧。黑 ...

你买的是裸狗??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狗多少钱?

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