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还未入坑,准备入手亚拓450,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3-04-22):
如题,小弟最近准备入手亚拓450

求高手给点建议

配哪款直机比较合适我,还有遥控器电池,还有工具什么的。

并且帮我算一下,这样一整套下来预算大概要多少?

在此跪谢了!!!

网友A:
如果上亚拓的机子的话  带控充电器 备件工具  准备6000大米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亚拓的机子的话  带控充电器 备件工具  准备6000大米应该够了

多谢前辈!如果雷虎的同档次的鸡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如果雷虎的同档次的鸡鸡呢?

雷虎没研究过   其实新手的话 买鸭子的空机  电子设备自己配  亚拓的舵机太嫩了 或者买套机  舵机电调卖掉

网友B:
听我一句  直接亚拓500   练习   450  风大  没法练     上500之前  练好模拟器  配件价格 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我一句  直接亚拓500   练习   450  风大  没法练     上500之前  练好模拟器  配件价格 都差不多

450和500尺寸差多少,500全套下来价格大概多少钱呀?整机+遥控器+电池+充电器+必备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和500尺寸差多少,500全套下来价格大概多少钱呀?整机+遥控器+电池+充电器+必备工具

大小查很多的   反正直机  很花钱的  500做为练习机  主要是  比450稳太多  我准备 上500做练习用

网友C:
建议入雷虎的V2 FBL,加工精度,设计和零件可靠性都大于450DFC。 但是雷虎的价格偏贵(国内价格应该更便宜),
跟亚拓不同的是雷虎没有套机,需要自己配齐舵机,陀螺仪,电调,电机。(自己配可以配好点,亚拓的电子设备不太好)
雷虎空机价格为220USD, 斜盘舵机可以用KST215(215好像可以用,很多人用S3156),尾舵机Futaba S9257。三轴可以买MB。
遥控器Futaba T8FG。 电机,电调完全可以用国产的。
雷虎的东西属于贵卖便宜用, 正常使用很少有问题。

最主要看LZ的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入雷虎的V2 FBL,加工精度,设计和零件可靠性都大于450DFC。 但是雷虎的价格偏贵(国内价格应该更便宜) ...

6000以内上手玩吧。

网友:
路过,无结果,与楼主同问

网友:
就上亚拓450DFC高级套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雷虎没研究过   其实新手的话 买鸭子的空机  电子设备自己配  亚拓的舵机太嫩了 或者买套机  舵机电调卖掉 ...

收拆机电子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拆机电子设备。。。。

我手上有几个410  要的话联系我  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