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炸惨了。。6秒钟自由落体。有视频。

楼主(2013-04-22):
先上视频,

不知道为啥电机直接就停转了。后来计算了下,自由落体约6秒,计算了下高度大概170米,连上水平距离因该就是200米左右,应该不会超控的范围吧?

共计损失以下零件:
玻璃纤维16mm机臂 3根
玻璃纤维中心板 1块
电机座 3个
a2216一个 (转子歪了,会转,抖的厉害)
脚架一套
云台电机(9527)2个
云台阻尼2个

比较幸运的是没有砸到人或车,狗3连划痕都没有,4个桨一个都没坏。。

网友:
查查接收机供电,我上次也是供电一下子没了,机子就倒下来了

网友:
可怕啊~~~~ 在大街上玩 还有那么多的车和人………………

网友A:
楼主在 天津 塘沽开发区吗?

网友:
玩多轴的貌似都挺走运的,炸机就没见过炸到人的,不过炸到人的话估计也没心情发帖了吧

网友B:
什么飞控啊?

网友:
居然掉回原地,这运气太好了。

网友:
“……幸运的是没有砸到人或车……”

网友:
没炸到人就是万幸的

网友:
万幸,运球不错

网友:
闹市区飞这么高~还掉下来~还没碰到XXX~~你祖上都冒烟了!赶紧去拜一了了!

网友C:
什么飞控啊?开了GPS什么没?  是电机貌似同时都不转了吧

网友:
落地电机居然转了,估计是电调重启了。 如果当时再高一点,落地前电调启动工作,估计还有救。

网友:
太吓人了 在市区飞一定要小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 天津 塘沽开发区吗?

云南昆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啊?

mwc 。。curis se 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飞控啊?开了GPS什么没?  是电机貌似同时都不转了吧

mwc 。。curis se 2.0

没有GPS。估计是控的信号突然没有了,落地的时候转可能是我走过去的时候推的杆。

网友:
险成马了,不砸人车就不错了。
我有次飞大约2米多高,一电机座松了,电机直接飞出来,机器闪摔,还好不高

网友:
是不是震动过大啊?飞控发出错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