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火凤凰滑翔机,首飞首炸。

楼主(2013-04-22):
机子装好几天了,今天天气还算好,就是风有点大。
兜了一圈,终于找到一块好场地,空无一人。

接上电源,测试了下各舵机工作正常。准备起飞,突然想到应该逆风还是顺风呢,还是不用管,经过分析,最后选择了逆风,不知道对不对。

一上天,就被吹得直往上蹿,开始控制的还可以,打副翼,拉升舵,调头,两个来回感觉还不错,最后飞了远了些,打副翼没反应,越飞越远,眼看就要飞过两百米开外的马路了,有点慌,只好熄火,看着机头朝下往下掉,估计七八米高。掉下之后看到一辆车开过,心想完了。连忙奔过去。还好,机头坏了,电池弯了,接收机壳掉了。两个副翼舵机的接头都松了(不知道是因为松了才炸机还是炸机后才松的)。测了下各舵机、电机都完好。

楼主:
还有电量报警器碎了。估计也没什么用,飞远了也听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天七

网友:
这不是火凤凰,这是冲浪者

网友:
滑翔机应该不会这样的吧^下坠后会自己平飞滑翔的啊^

网友B:
首先恭喜LZ选对了起飞方式,逆风起飞,但是有几个问题不得不说下
第一,楼主应该选择先进行模拟器训练一个星期左后才可上真机,如果有老鸟带的话,这个LZ可以不用看
第二,天地飞七的遥控器距离远远超过人的视力范围,2000M 一般1500没问题这是一组我们测试的数据,仅供参考
第三,根据后面所说的情况推断是安装调试时,舵机没有与接收机连接好导致的
第四,这货是冲浪者,不是神马火凤凰

网友:
联系模拟去吧

网友:
修修,继续飞。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祝贺你早日成功;

网友:
有了失败,以后才能体会成功的乐趣

楼主:
修好了,等待胶带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LZ选对了起飞方式,逆风起飞,但是有几个问题不得不说下
第一,楼主应该选择先进行模拟器训练一个 ...

谢谢指点。

但tb上一搜火凤凰就只有这个机啊!

网友:
愚木琴兄:

炸机修机,都可以让你增长经验。
而模拟器可助你减少折腾。

加油!
陈伯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真正的凤凰!

恕我愚笨,外观没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这个炸机过程,太容易啦,呵呵.模拟器上要好好练习,避免操控过程的小错误出现

网友:
你这是冲浪者吧亲

网友D:
好好练习天天进步

网友:
飞场不错0.0

网友E(2013-07-21):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真正的凤凰!
这是传说中的打飞机吗

网友F:
估计是你自己慌了,副翼舵机可能有问题,上天之前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多试几次。

网友E: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G:
新手学校qq群:195158320

网友H(2013-12-09):
这不是太仓书院路嘛!我们一直去那边!

网友I:
我也有过一次 电滑 头像下 垂直降落 电池都暴了

网友J:
逆风起飞是对的,大风下副翼没反映,有可能是舵机不够力。下次飞的时候试试风小的天气。当然也有可能是信号接收不好。。。
反正尽量找到原因。,减少不必要的非人为操控的炸鸡

网友K:
我今天飞了个天行者,空中撞上高压线了!悲催的,机翼断了!

网友L:
这飞机可以

网友M:
风大+顺风,副翼舵效小,当然回不来了。顶风可以飞远些,让机头对准风向,关油滑翔。修修又是一架好鸡

网友N(2014-01-09):
看看哦。不错哦。要实践哦。

网友O: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P:
滑翔机炸了最好修了

网友Q(2014-04-27):
话说我也是这鸡鸡原装的话70油门起飞,上天平稳后可减小油门到百分之30(熟练后20油门甚至无动力都可以飞几圈)!还有就是这鸡鸡只要油门控制好了很好飞的,新手转弯时转大弯,否则会掉高,对于新手来说,特别是上天就心慌的新手,一掉高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了,结果﹉

网友:
冲浪者无动力滑翔的时候还是很悠闲的!至于楼主前面说到的这飞机名字的苦恼!其实火凤凰和冲浪者就是一样的飞机!只是原名是冲浪者,火凤凰是山东那边的卖家这么叫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修修还能飞

网友:
这是冲浪者,很好飞的,我有两架。

网友:
炸鸡原因  应该是舵角连接处脱落,建议各种连接部位用热熔胶之类的粘一下防止脱落
还用重心明显没有调整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真正的凤凰!

求指教火凤凰和冲浪者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R:
求指教火凤凰和冲浪者区别

这帖子老了,兄弟你能找到,估计是打算入手该机,不知从何下手。凤凰和冲浪者都是1.4米腰推固定翼,两者构造相似,内部空间差异较大:
凤凰较为厚实,但是牺牲了空间;
冲浪者比较单薄但空间很大,可以安装飞控等电子设备;

安装方面:
凤凰空机到手时机身已经合并;
冲浪者需要自己安装所有部件;

凤凰机翼固定,无法重复拆装;
冲浪者有多款,其中冲浪者X1(机翼如同凤凰)、冲浪者X8(机翼可对拆,携带方便)、冲浪者2000(翼展2米)。

如果是首次接触航模或者刚接触固定翼,建议凤凰,比较耐艹。
如果打算使用飞控或者小型FPV,可以考虑冲浪者

你可以在国内强大的购物网站上面搜索一下图片看看具体区别。

网友(2014-09-27):
亲 你的大翅膀卖不??如果卖的留言啊

网友:
亲 你的大翅膀还留着干什么呢  卖吧

网友:
这个叫火凤凰,冲浪者X8的机翼固定螺丝是在两个机翼下面的,火凤凰的固定螺丝是在两个机翼中间朝上的位置,都叫滑翔机,外观基本一致,机翼固定结构有点区别,几个机型我都飞过,差别不大,相对来说,火凤凰头部EPO厚点,耐炸点,X8比较薄,随便小炸就变形,不过X8比火凤凰更飘一点,我从火凤凰换到X8,感觉明显

网友:
你这炸的严重了,我的X8也是从七八米高处垂直下落,头部变形了,但是没你那样都裂了,可能我的重量比较轻

网友(2014-11-19):
出不?电子设备

网友:
有意收你的一套!

网友S(2015-08-20):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真正的凤凰!

我的笑声和视频中的同时发生,你们太搞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笑声和视频中的同时发生,你们太搞笑了啊。

帖子老了,李胖子那货拽我尾巴,结果接收机天线被一起拽掉了,他俩在笑,我问“什么情况”,李胖子说“没情况”,这个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当时确实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真正的凤凰!

同款 ,秒费秒炸,重心在哪里?

网友T:
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干扰,换飞场,我的好小子飞了三次炸了三次,最后换控才发现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T:
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干扰,换飞场,我的好小子飞了三次炸了三次,最后换控才发现有干扰。

机翼前端1/3处,用指尖拖顶看看效果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机翼前端1/3处,用指尖拖顶看看效果
重心正常,飞50米远没事,飞50米高就失控,直接掉下来,掉了20米又能控制,机场离我十几公里,最后确定就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