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充电板和B6充电器

楼主(2013-04-22):
本人电池很杂有锂铁,锂聚这两种 我比较看好B6和索尼充电板(学生党!没钱)请问各位高手我该选哪种?

网友:
B6吧,别瞎折腾了

网友:
拿来干啥?

网友(2013-12-14):
谁说不会过充,我当初就是冲它便宜,不会过充,还是独立充,买了7 块板(因为是二手的,怀疑有坏的,多买一块备用,偷偷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拆那个充电器的螺丝,我当初就是没有那种螺丝刀,强力拆,把板拆爆了,只要拿个小钉,把螺丝中间的小铁柱敲掉,用小一字就轻轻松松搞掂)),回来一组装,用万用表一量,确实不赖,索尼就是索尼,6个全是4.22,一充电确发现,无论用什么电池(我的三个花牌,一个格式),无论充电时间多长,总是前后两个冲不到4.2,中间那个老是冲到4.25(和楼主一样的万用表量的,至于为什么4.22的冲电器怎么就能把电池冲到4.25,实在是想不懂,请坛里高手解答),因为是B6的那种板,后面三块板充不了,也懒的充了。而且,这种充电器还看不到满了没,要不定时去模充电器,有温度就没满,没温度就差不多了,至于具体温度就靠自己摸索了。一充满,就要拿出来放电,(冲到4.25的我怕爆了) 结果是4个2200的电池,冲3 4个钟还不平衡,从此对这充电器彻底失望。果断A6,至于很多人说A6贵,我倒觉的完全相反,因为本来450就很耗时间,时间又是最宝贵的资源,修机时间长那是没有捷径的,但冲充电时间减小是完全是有方法,贵这么一两百为自己省了那么多时间,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吗?(当然你觉的你时间多,那你也可以用手机万能充)。
在次建议,不要尝试什么索尼做什么充电器,没有意思,也不实用。

网友:
B6 BC168 索尼都用过,感觉还不错,有时间还是B6吧, 省时间,BC168或A6 瞎折腾索尼吧

网友:
骚尼DIY平衡充肯定比B6好用,山寨B6是电池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