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4-22):
打算买个车床用用,还没有买。
到不是为了解毒。而是实验室里用。
因为经常需要加工一两件非标的东西,找外面的加工厂嫌太少没有人愿意做。
有时差不多是求人家做,一分价不还,还不乐意。时间拖很久,严重耽误事情。而且质量不理想。
人家开厂是为了挣大钱,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自己买个小床自己做吧。实在太大,较复杂的还是要找加工厂。

下面是问题:
(1)初步选了cjm250,估计最大车直径100mm的管、棒料(这么大的及少碰到)。材料基本是塑料居多,还有铝、铜、不锈钢。请问这个型号的够用吗。再大了也进不了实验室了。因为要放在楼上。
(2)小床用工业铝型材做个架子可以么?不知道是不是太轻了,不稳定。主要是铝型材容易组装,不怕锈。如果不行,就直接放台子上用了。
(3)我没有学过机械加工,还是中学时学过一点机械制图。只是在这坛里翻了一些帖子,自认为动手能力还可以吧。不知道多少时间能上手。还需要向各位师傅请教。
(4)另外,将一块薄塑料板(3mm厚)车成圆片,要如何夹装?不能在中间打孔固定。我想了想,用卡盘好像不行,难道只能两边顶住吗?

问题估计大家觉得比较白,见笑了。

网友:
我觉得塑料板用雕刻机铣成圆的比较方便。。

网友:
小床直接可以放在桌子上,,很坚固的桌子,,推着不晃动的那种。。自己用角铁焊一个就行了。。

床是够用的。。因为你不用考虑效率。。

薄片类的东西,双面胶粘着给雕刻机搞。。

车床的用途主要是做圆柱类零件加工。。别给它出难题。。

楼主:
谢谢 迷茫人类
可是没有雕刻机啊。也没有买雕刻机的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鹧鸪哨 。

我看到过五金市场有那种朔料棒子卖。。

这玩意可以夹车床上,,车外径后,槽刀上,,,弄出你说的薄片。。

网友:
薄塑料板(3mm厚)车成圆片 太薄,不好夹

网友A:
这个床子可能适合你。

网友:
这东西还行,就是小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床子可能适合你。

床子不错,卖吗?

网友C:
薄片先裁成大概圆的 然后车两个比你标准的圆稍小一点的圆柱 两边一夹一顶 就可以车了 还有 如果圆的直径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直接用开孔钻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床子可能适合你。

谢谢了。这个工具机功能还挺多的。不过图上的好像要花很多功夫修复。看了一下同型号的新机,报价都挺高的。可以单买一车一铣了。
不知道不需要修就能用的需要多少钱。要是能就近弄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片先裁成大概圆的 然后车两个比你标准的圆稍小一点的圆柱 两边一夹一顶 就可以车了 还有 如果圆的直径不是 ...

办法不错。谢谢。

网友C:
塑料片太大的话 做一个转动的刀 装钻床上 转几下就划拉下来了

网友D:
做塑料圆片。。。用手电钻夹飞机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片太大的话 做一个转动的刀 装钻床上 转几下就划拉下来了

谢谢,这方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塑料圆片。。。用手电钻夹飞机刀。。。

请问飞机刀是什么刀啊?

网友:
上图看看都是什么样的薄片

楼主:
就是3mm厚的亚克力板。

网友:
用木工雕刻机刻薄片好,装一个半径尺再多大圆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工具机功能还挺多的。不过图上的好像要花很多功夫修复。看了一下同型号的新机,报价都挺高 ...

照片的床子在开封,老板开价2000,某实验室因两个电机被盗后不能用出的。照片是我拍的,原准备买下它但查资料显示将近200公斤有点重。老了腿脚不便上楼麻烦。机器是新机。

网友E:
薄片片车圆,我做了两个东西夹住车起来方便多了,一半是给合适大小的圆铁板中央焊一个粗铁棍,铁棍夹在卡盘上,铁板紧贴卡爪,另一半是比所需圆片半径小点的圆柱(不要太长),一端打了一个中心孔,另一端用冲子冲了几个点(增加摩擦力),用时把需要车的薄板一边靠在圆铁板上,另一边用这个圆柱夹住,然后用尾顶顶住,车刀转45°,用刀尖在薄板上划圆,很快就车出了一个薄圆片,嫌边缘不垂直,就转正车刀再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的床子在开封,老板开价2000,某实验室因两个电机被盗后不能用出的。照片是我拍的,原准备买下它但查 ...

谢谢您。
要是离得近可以考虑买下来。我有的是劳力搬他。
但太远,要跑大半个中国了。不知道物流、包装等费用得多少。
就怕弄到时象昨天那位买0630的兄弟那样就惨了。
另外维修对我这个还没有摸过机床的人来说还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片片车圆,我做了两个东西夹住车起来方便多了,一半是给合适大小的圆铁板中央焊一个粗铁棍,铁棍夹在卡盘 ...

方法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子不错,卖吗?

lgyzhj 已经回贴了,这床在开封,希望你离那比较近,可以拿下。最好能自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要是离得近可以考虑买下来。我有的是劳力搬他。
但太远,要跑大半个中国了。不知道物流、包装 ...

谢什么!都是坛友,这个论坛热心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