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的老款和新款的问题,请用过的老师们看看!!!

楼主(2013-04-22):
4轴的一个电机轴弯了,想矫正一下,钳子刚上去就断了。玩FPV正在兴头上,急急忙忙买了一个新的,但是收到货一看,这兄弟俩------?

型号都是2216-9的。但新款的轴从屁股下伸出来的,老款的是从头上伸出来(已经断了一截)。

看看脑袋这头,转子上面新款的多了3个螺丝眼,可以安装上新的桨座,这样在桨座上装上桨,电机轴就不受任何横向的应力,确实对轴的保护太好了,同时桨也不会偶然打滑而炸机了。
但这时屁股下伸出来的那一截还有用吗?
还有,新桨座上应该配什么桨夹才能夹住桨呢?

楼主:
继续占楼。
没办法,我也不能为一个电机改原来的3个电机,再加上我的电调是装在电机下的,就为了散热和离接收机什么的远点,所以只好卸下新电机的轴重新弄成老款电机一样。
虽然一切OK了,但心有不甘:新款X2216应该如何安装才能发挥它的优势?该配什么样的桨夹?
请高手们帮帮我这样的菜鸟吧!

楼主:
没办法,想找到答案,继续顶自己一个。

网友:
晕,你错了,没有老款新款,只是一个前出轴,一个后出轴,你买时选清楚,2212有几款也是这样的,有前出轴和后出轴之分。不是新老款之分。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有个问题没发现。这的确是新款老款的区别。新款的2216已经没有提供老款那种子弹头桨夹了,桨座直接可以夹住螺旋桨,不需要子弹头了。不过,相反地,新款电机轴改成英制的3.17mm了,3mm的子弹头是不好用的,要用3.2的钻头稍微扩一下孔才行。当然,同步的,新款的电机轴承也是英制的,同时个头更大了,理论上更耐用一些。

网友:
新桨座上应该配什么桨夹才能夹住桨呢?你上的图己看到有吗.

网友:
桨夹应该买电机的时候就送的

网友:
用锤子把轴敲到前面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前面我已提到,我就是“用锤子”把新款(后出轴)的轴退出来、倒个头再打进去变成前出轴的(之所以要倒个头,是因为栓定子的锁扣槽在另一头),发现:
“新款电机轴改成英制的3.17mm了”
1、新、老两款的轴是一样粗的,用卡尺量都是3mm;
“新桨座上应该配什么桨夹才能夹住桨呢?你上的图己看到有吗.”
2、那个新桨座确实应该可以夹住桨,但新桨座的轴只有5mm粗,那个螺母也太秀气,好像不太放心哦。再加上店家的这段话
,以为在这个“桨座”上还可以配个扎实点的桨夹,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3、如果用新桨座的话,屁股下伸出来的那一截还有用吗?厂家设计时应该有考虑的吧?

网友B:
shen

直接用这个桨座就可以安装螺旋桨了,伸出来的轴长了,如果飞机没有足够的位置,用螺丝刀或是刀具通个孔让开就可以了。 不要把轴伸到转子这边继续用子弹头,要么这个成本增加的就毫无含义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子弹头桨夹呢?这个桨座可以更稳定的安装螺旋桨,在稳定性和震动上更好,一般炸鸡严重的 ,换个桨座即可,轻微的撞击,轴不会容易弯!

电机所有附件

装好桨座

装上螺旋桨

这个轴伸出来碍事的话,将飞机开个孔让开电机轴,这个很好办的,3.175的轴,螺丝刀 通一下都可以了!

以上图是2814的,22系列同样道理

屁股伸出来的轴,有专用支架的话,可以反过来安装。在定子方向安装桨,支点更好。使用也相对提高稳定性。
X22系列在kv后面标有II的,是X系列的2代产品,和第一代产品差别为,电机轴由3.0更改为3.175的轴,相对应的轴承也更改。由693zz更改为 R2zz 和R2-5zz。 铁芯由0.35更改为0.2mm。 线圈绕组也有一定的优化。

楼主:
受教了,谢谢学海小舟老师的详细解释!

楼主:
补充一下:之所以要“轴伸到转子这边继续用子弹头”,是因为原来老款的那3个电机没法换,而且为了散热和离接收机更远一点,把电调装在电机屁股下边了,轴没法从下面穿出来------见图。只能以后再改啦。再次感谢!

网友:
嗯,很好,学习了

网友C(2013-07-24):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有个问题没发现。这的确是新款老款的区别。新款的2216已经没有提供老款那种子弹头桨夹了,桨座直 ...

桨座可以夹住桨,是不是指配的哪个螺母?总觉得这种固定方法很容易松动的,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座可以夹住桨,是不是指配的哪个螺母?总觉得这种固定方法很容易松动的,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

不容易松动的。比子弹头更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这个桨座就可以安装螺旋桨了,伸出来的轴长了,如果飞机没有足够的位置,用螺丝刀或是刀具通个孔让开 ...

请教大师,  我也有个朗宇2216KV880电机,是那种前出轴的,用***头的! 由于轴被炸断了,很长时间没有再碰过! 今天翻出来了,除了轴断,再没其他的毛病!能否赐教,该怎么换轴?

网友(2013-08-24):
倒装感觉更好些 好些

网友:
谢谢,很好的经验,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  我也有个朗宇2216KV880电机,是那种前出轴的,用***头的! 由于轴被炸断了,很长时间没有再 ...

单独换这个就可以了,轴就让他断着,只要断后留在电机外面部分不影响这个桨夹安装就可以了,如果过长就锯掉(前提是你的电机在断轴后还是能正常运转的)。当然,换轴就是把断的从电机里敲出来,买跟新的敲进去就可以了。对了,我不是大师,呵呵。

网友:
好复杂 怎么不用v系列,没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之所以要“轴伸到转子这边继续用子弹头”,是因为原来老款的那3个电机没法换,而且为了散热和离接 ...

晕,为啥非要其他3个也换呢,一个不一样又不会影响飞行,这是心里过不去这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