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专区,问个x4ii的起飞重量问题

楼主(2013-04-22):
如果飞2600mah的6s
电池
,起飞重量是多少,很关键的问题,求正解,

网友A:
重量不会小于1900g 而且每飞必鼓

网友B:
X4 II 很轻 如果要看重量 应该看空机 整机的电机 是600级别的电机哦

网友A:
所以说比较坑爹 我要550的电机干什么

网友C:
我猜测带2600电池应该2200克左右。估计是市面上最重的425mm直升机。。x4 ii就不要指望它轻了。。买这飞机玩的是动力还有4020强大的扭力。。

网友D:
我看可以直接改装470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