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云都是怎么下来的?

楼主(2013-04-22):
我飞了700-1000米,上去感觉快,下来半天,只能是40%油让他下来,慢死!小于的话,就开始晃,像快倒一样!
大家是怎么下来的,20%油有没有危险?快接地再推油行不行!

如果是倒扣下面的,自己漂过去,太重了,没盖子,倒扣下来电池掉了!

网友:
大哥~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
我新手的时候,下降的时候,油门稍微收多了,就直接空中翻掉,再推油也平不起来,直接掉地下。

我现在减油门的时候,有心理恐惧。

网友:
没经验,不过听说Up side down.
很快的!

网友:
1000米,难道你想制造空难吗,别影响了航线,小心导弹给你打下来呵呵

网友:
我新手,有几次在100米左右,油门一关,看到四轴停了一下就开始自由落体翻滚了,立刻给油就正过来了。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调试的问题呢,不懂,也是来学的。

网友:
转入自由姿态模式,推头头朝下,收油门,等于是直坠了,不过还是要注意高度,差不多就要扳机解锁,转入姿态控制模式,飞机悬停,看看高度。

网友:
貌似他们说的是那种高度要头朝下的飞下来..省电省时间...不过要控制好高度反过来...不然必然空难

网友A(2013-11-24):
亲,下降时候切手动模式呀!直接头朝下扎下来,快到位置了再拉平,切GPS模式。

网友:
都是强人,我是安全模式让他自己下来,飞控定速每秒2.5米

网友B:
APM定高模式,油门拉到最低,默认下降速度好像是1.5m/s

自己算要多长时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M定高模式,油门拉到最低,默认下降速度好像是1.5m/s

自己算要多长时间吧。

是用APM的大神么?   你定钉子稳么?

网友:
自由落体

网友:
目前没有飞高,都是在定高模式下降,快到地面切换自稳,回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APM的大神么?   你定钉子稳么?

同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亲,下降时候切手动模式呀!直接头朝下扎下来,快到位置了再拉平,切GPS模式。

垂直俯冲啊?有没有空中解体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APM的大神么?   你定钉子稳么?

很好啊,只要没有多变的阵风,基本就是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垂直俯冲啊?有没有空中解体的可能?

可以在离地面四五百米的时候慢慢拉平

网友:
问题是:飞这么高干什么啊,难不成去撞飞机!

网友:
收一点油,然后打副翼舵,呈Z字形下降,很快

网友:
之字形 下落吧

网友:
要是你的电调 跟浆 承受的了 大可 直接自由落体 全程 自稳模式  把握好高度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啊,只要没有多变的阵风,基本就是钉子。

你QQ多少啊?  想请教关于APM的问题

网友:
都飞那么高,一管制很快大家都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啊?  想请教关于APM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直接回复吧,我基本不上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