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电调却发现舵机没接线的地方

楼主(2013-04-22):
我船舵机只有2条线,怎么接这个电调啊?

接收是用的2.4G控。

船上的蓝白线就是舵机线。

网友:
电调本来就是没有接舵机的地方的。你买错了,你这个不是电调坏,你这船根本就没有独立电调,我先前想说的,但一看你的等级,我潜了。

网友:
这个```````是有点高级!

网友A:
一看就是玩油家伙的老鬼了~~~级别这么高

网友:
顶顶...小兵一名

网友:
这个我真不会!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应该再买一个样的电调用在电机上

这个接你那没有电路板的舵机

这个接2S电池

这个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怎么把你这个电调接到你的接收上而不是将"两线舵机"接到电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玩油家伙的老鬼了~~~级别这么高

不是老鬼,是发帖提问提到这么高级别的……

楼主:
朋友说我船原装舵机是感应式舵机,请问什么叫感应式舵机?

用银燕EMAX舵机ES08MA 8克模拟舵机换我船原装舵机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我觉得花这经历改这个体制的穿木有什么大意义~

网友:
反正是越想省钱,最后就越花钱。兄弟你船上那个不是舵啊。

网友:
兄弟你船上的是机械舵机。晕!晕!晕..........!

网友:
你那个两线舵机根本不是模型用的舵机,仅仅是一个电机带动一个很小减速比的齿轮箱,齿轮箱带动船舵转动,靠弹簧复位;电机驱动是桥式驱动电路;

网友:
再买一个控 加个舵机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