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J10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2):
新人,去年开始玩电直,最终还是觉得固定翼好玩,相比直机,可以很多DIY,而且成本要低很多。
上周入了一个GWS 的J10,包含一个GWS原产EDF 75涵道一共¥248。到货后感觉比例真好做工也不错。
之前从来没自己装过固定翼,有一个华科尔的D7E控,所以考虑直接用华科尔的接收器。

几个问题还请大师指点:
1、做了个配置清单如下,不知是否合适
2、我看了GWS的说明书,其中两种连线方式一个是鸭翼单舵机,另外一种是鸭翼双舵机。请问这两种配置哪个更合适呢?
3、我看坛子里的大师好像没有用原厂涵道的,请问这个原厂涵道OK不?
4、看说明书中虽然给垂尾留了安装舵机的位置,但是说明书中并没看到为其留出走线的位置,电路图也没有接方向舵。请问垂尾固定可以吗?
5、大师们的副翼和鸭翼是如何混控的?
新人,问题难免比较弱,望见谅~~

SN零件型号数量单价合计
1机身GWS J101150150
2函道GWS 751120120
3电池格氏 2200mAh 30C 4S2184368
4副翼舵机银燕 12g218.537
5鸭翼舵机银燕 9g21326
6前轮舵机银燕 9g11313
7电调好盈 40A15353
8接收机华科尔 RX7011130130
9陀螺仪乐迪GY100-s1138138
10充电器B61160160
总计  1195

网友A:
原厂涵道据说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涵道据说比较蛋疼。。。。。。

推荐个啊~
其他的呢?

网友:
不用陀螺仪吧= =

网友B:
1. 53块钱的40a天行者上不了4s,要60左右的那种
2. 买陀螺仪不如直接上飞控了
3. 这飞机我用的70黑旋风,不过还没飞

网友C:
用原厂涵道小心秒炸噢已经有几个人用原厂涵道秒炸了

网友:
我们本地模友全部用水星64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53块钱的40a天行者上不了4s,要60左右的那种
2. 买陀螺仪不如直接上飞控了
3. 这飞机我用的70黑旋风, ...

谢谢了~~
你说的飞控是不是这类东东(M6飞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21.A9wLPe&id=21341180146&_u=mjt35i4ead

这个看起来比陀螺仪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厂涵道小心秒炸噢已经有几个人用原厂涵道秒炸了

收到,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GWS的说明书上图纸里都有话混控器。我理解我只需要在遥控器里设置混控就好了,没必要搞个硬件混控器。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你说的飞控是不是这类东东(M6飞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 ...

固定翼不建议用飞控,除非是实在不好飞的气动布局,形成依赖性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GWS的说明书上图纸里都有话混控器。我理解我只需要在遥控器里设置混控就好了 ...

没必要搞个硬件混控器

网友D:
果断尾推!省电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搞个硬件混控器

  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烦请大大解答~
4、看说明书中虽然给垂尾留了安装舵机的位置,但是说明书中并没看到为其留出走线的位置,电路图也没有接方向舵。请问垂尾固定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断尾推!省电暴力!

这个jj倒是也可以装尾推
尾推用啥电机和浆合适呢?

网友E:
好吧 作为论坛 第一批入特价J10并发开箱贴的本人来说一下吧
首先 配置方面 前轮转向舵机 最好是金属齿的(银燕9g 当心扫齿哦)  涵道 我用的是黑旋风70涵道 基本不用怎么改 就能装上去 大小也正合适
第二 装备 基本可以按照说明书来 但是电子设备和混控上 由于原厂说明都是用GWS的设备 这可能和一般的设备不一样 最好是自己研究下
第三 楼主的D7E 恐怕遥控距离会不够 这机速度非常快的 D7E的稳定性 值得推敲 本人用D10玩固定翼一年了 暂无失控记录
第四 鸭翼操控 经过与卖家(也是早期就飞过这款机的老手了)交流 鸭翼不要差动 只要和升降联动就好 因为这款机 副翼方向很灵活 所以我采用的是单舵机操控模式 利用D10设置混控 让鸭翼接单独通道并和升降舵联动
第五 回答楼主楼上问题 请仔细看说明书 垂尾是可以选择固定或者加方向舵的 如果加舵机 走线需要自己走一下 可以自己开个小槽 引到电调的线路一起
最后 友情提示 楼主应该是没有多少固定翼经验的 建议塞斯纳或者练习机 练习一段时间后再飞涵道,J-10速度较快 这款又是EPS的(高速机 基本上是炸机就等于报废) 很可能造成 没爽飞 就炸机的惨剧 推荐联系机种 敏定塞斯纳 或者是P-2008
本人经验 固定翼飞行一年 六通直升机 四面悬停加简单航线为基础 塞斯纳练习半年后上KT 腰推战斗机 和尾推高速三角翼(现都炸掉了 涵道只飞过50小机) 目前J-10 还没有试飞 待技术稳定之后再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jj倒是也可以装尾推
尾推用啥电机和浆合适呢?

暴力点的话用2216,我决定上丹锂的2213,2000KV,7*6的马刀桨,4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涵道据说比较蛋疼。。。。。。

我就是装的原厂涵道,也能飞的不错,不过那声音听起来确实肝儿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暴力点的话用2216,我决定上丹锂的2213,2000KV,7*6的马刀桨,40A电调

我不觉得一个2212能敲榨出两个2212还不止的功率来。冒烟是非常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觉得一个2212能敲榨出两个2212还不止的功率来。冒烟是非常可能的。

听不懂~~~

网友:
意思是,7×6E桨的负载相当大,配这么高KV的2212电机,相当于要从一个电机里压榨出两个同样电机的功率,过载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 作为论坛 第一批入特价J10并发开箱贴的本人来说一下吧
首先 配置方面 前轮转向舵机 最好是金属齿的( ...

灰常感谢~~
确实是新手,电直也就能四面悬停。
正在一边看戴氏教程,一边飞模拟器里塞斯纳

我这个很慢条斯理的,一定会一步一步来,不会直接去飞涵道。
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仿真机,而且爱装机,现在做好了先放在那里看着,能在地上跑即可。等练到合适程度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常感谢~~
确实是新手,电直也就能四面悬停。
正在一边看戴氏教程,一边飞模拟器里塞斯纳

买个塞斯纳玩玩吧,模拟器没啥难度…

网友:
这个涵道要120啊?这也太贵了吧,我看到有家卖48的。。。。倒是可以拿来练习下。

网友:
这架涵道机用普通银燕9克舵机足够了,我飞90涵道的飞机基本都是用银燕9克舵机,挺好。

网友(2013-06-08):
河马说的对,没必要用大舵机

网友:
飞j10要用陀螺仪?还是建议先飞熟练飘飘机、塞斯纳再上为好,如果刚刚飞固定翼就飞涵道确实有点悬,按理讲j10是比较好飞的涵道了!!!但是如果没有积累就贸然上的话,其结果是秒炸不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吧 作为论坛 第一批入特价J10并发开箱贴的本人来说一下吧
首先 配置方面 前轮转向舵机 最好是金属齿的( ...

请教前辈  GWS J10  “让鸭翼接单独通道并和升降舵联动”        请问具体怎么接,遥控器怎么设置混控? 谢谢!

网友:
这飞机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前辈  GWS J10  “让鸭翼接单独通道并和升降舵联动”        请问具体怎么接,遥控器怎么设置混控?  ...

这个要看你的控 每个控的设置是不一样的哦 研究下你控的功能吧

网友H(2014-04-28):
飞机哪里买的?现在还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机哪里买的?现在还有卖的吗

淘宝上貌似只有一家在卖,贵死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keyfrom=recmdpo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