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标记是哪个量具厂的 多刃刀具角尺

楼主(2013-04-22):
(无正文)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具能叫上名字的人就不多,更别说会用了,哇哈哈哈.
只有做铣刀的人才用的到,是用来量铣刀等刀具的 ...

这是常用的万能量角器。这种的一般测量范围是320度,这个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成量川牌的,川牌的“川”是三个右斜的,不是这种“水”一样的。这是万能角度尺可以量0~320度

一般蹭名牌的伪劣货才故意不顾商标法搞近似商标。川量的不是这样的商标。细看字形不一样!

网友(2015-02-03):
老眼昏花了、初看象川再看是水

网友:
老货,浙江丽水量具厂出的

网友B(2013-04-23):
不是成量川牌的,川牌的“川”是三个右斜的,不是这种“水”一样的。这是万能角度尺可以量0~3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川牌的,成量的

正确!

网友:
成都生产的好像是个角度尺

网友C:
是川牌的,成量的

楼主:
好像不是北量   尺子上有图案 北量是三角 这个是菱形的

网友:
北量是这样的

网友:
0--320度万能量角器

网友A:
这个量具能叫上名字的人就不多,更别说会用了,哇哈哈哈.
只有做铣刀的人才用的到,是用来量铣刀等刀具的前角和后角的,我们叫巴氏量角器

网友:
是不是北量的?

楼主:
像个 水 字一样   从没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