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b6560驱动版

楼主(2013-04-22):
tb6560ahq驱动版到底能不能持续输出3a电流,淘宝上有的标着输出2.5a有的标着3a峰值3.5a到底那个对

网友A:
如果是3A电机,可以用,限制2.5A比较安全,电机和驱动的电流不要差10%以上,不然要么不够力要么烧驱动

网友B:
6560,最佳使用参数8细分1.5A,带57-76MM长度步进,我用6MM刀子切割钢板都试过,当然一层10丝的跑而已F1200,不过这也算是小雕刻机的极限了,有视频作证

网友C:
帮顶
最好不要超过2.5a, 我试过用3a,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