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线材保护套管的使用

楼主(2013-04-22):
今天上论坛,有人问这个东西如何用。就是这个

这玩意俗称蛇皮管。买来都是各种颜色,很长一根根的,用的时候有点小技巧,需要自己处理才好用。刚好自己的飞机上用了这个,就斗胆把自己的一点经验写出来,希望能对新手起点作用。具体方法不一定正确,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首先肯定是要切成合适自己需要的长度才行。不过要注意,蛇皮管在套上内容物后直径增加,长度就会相应缩短,因此切的时候要多切一点,具体多多少要依你需要套什么东西而定,没办法给出个参考量。。。反正尽量多切点就是,长了总比短了用不了好。

切下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把端口处进行处理。新手可能切下后就直接使用,结果断口的线头全部散开,一团糟。。。。
刚切下的样子

准备个打火机,打着火,把断口靠近火焰边缘,高温燎一下线头。注意是慢慢靠近火焰,当线头开始变软,收缩成一个个圆球就说明离火焰的距离够了。稍等一下,等相邻的线头缩短,并开始互相融合,就可以了。
这个是成功的例子:

如果燎的时间过长,融合过渡,会把附近的线头都变成一团,这样的话套线的时候线头就不能散开,造成困难。
失败的例子:

套线的时候注意,蛇皮管只能推,不能拉。越拉越细,也就会越紧。可以先推压两头,让管子变粗后再套。实在是内容物比较粗,不好套的话,可以用个镊子从另外一头伸进去,到这头来夹住,比如舵机插头,再套线就很容易了。

比如:

套好的样子:

套好线,一般就是用扎带固定在侧板上。注意扎带最好在套管的两头扎上,一是固定线,二个也可以保证让套管不散开。其实只要燎线的时候处理得好,就不会散开的。
讲究的话,还可以买点热缩管,彩色的,等蛇皮管套好后再在两头各套上热缩管,缩好,就更漂亮了。不过那就完全是心情件的搞法,将来要维修的话就够折腾的,不建议这么做。

最后我坦白,我之所以用这个,是因为我是外走线派的,用这个可以遮丑。。。。。

剧终

谢谢观赏。

网友:
当初玩MOD 用这个。估计论坛套这个人不多吧,没有太大用处尤其需要折腾时。

网友:
用了蛇皮管,再也不用担心侧板把导线刮破了

网友:
两头用热缩管套上一加热就完了。。。当然要把插头拆下来。。

网友A:
再加上一点。切割套管的时候用美工刀的德刀片,先用火把它烧热然后用钳子夹着刀片切割套管。这样切口处自然就会溶掉一小部分。比用打火机去烧熔要可控制的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一点。切割套管的时候用美工刀的德刀片,先用火把它烧热然后用钳子夹着刀片切割套管。这样切口处自然 ...

顶一个。这个办法更好。。。。

网友:
其实可以把插头的针退出来套上再把针装回去,再细点的蛇皮管都能套上去,套热缩管也方便一些。

网友:
楼主好人正需要。

网友:
看了就该顶

网友:
不是这样套的,呵呵
你套根长的试试

网友:
不错,不过我是新手,所以没有用火机烫蛇形管的尾部,于是就有点散开。但我用了热缩管包裹固定管子的两端,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

网友:
用优质缠绕式管线护套 的飘过

网友:
自从发现线被碳板划伤,一直用的这个来保护线,拆下插头套上后再加上热缩套管,最后把插头插回去!

网友:
顶,虽然简单,但实用

网友:
处处留心皆学问

网友B:
此贴让我回味起当初MOD电脑机箱的热情,侧板开孔加亚克力板,全部引线套蛇皮管,加冷光源,更换透明水冷管加荧光液,讲究的就是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贴让我回味起当初MOD电脑机箱的热情,侧板开孔加亚克力板,全部引线套蛇皮管,加冷光源,更换透明水冷管加 ...

当我开始了解装电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跟装电脑是一个道理——购齐所有配件,然后按着一定的顺序一步一步来,呵呵~~好怀念若干年前帮别人装机的日子。

网友:
感觉没什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