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导轨的安装螺丝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为了提高小铣精度,淘了个二手的25直线导轨,可拿到手一量,安装沉孔直径才9.30,
螺丝通孔大小为5.95,到底是应该打M6的螺丝,还是安装M5的螺丝,第一次装线轨,请接触过的模友指点一下。
M6的刚好能放进去,可有7个孔,我怎么能保证都打正底孔,如装M5的到没问题,可以打M5的安装这个线轨吗?谢谢。

网友:
15导轨,m4螺丝更苦比呢,丝锥又没好货,怕断, 拿电钻夹螺丝,螺帽往砂轮机那磨细了

网友:
M6上外圆磨床磨细螺帽,或车床车细螺帽,有很多方法的。楼上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果断M5,没得选

网友:
本来过孔就要大1MM的

网友A:
你确定是25的导轨?我见过的25的导轨都是用M6的,你的应该用M5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5的导轨?我见过的25的导轨都是用M6的,你的应该用M5

估计他是两列钢球的,不是常见的4列的

楼主:
谢谢,经过一晚上查THK的线轨资料,像楼上说的,果断M5,
二手的导轨是25的没错,而且是四列的,可能非标吧,查了很多,20的才用M5,25以上的是M6,
不过,按上银等品牌的查下来,应该是9.5的沉孔6的通孔,可能第一次量有污物,所以量成9.3,果断M5没错了,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