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制冷开关电源 懂行朋友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3-04-22):
前二天 朋友拿了个饮水机 过来  说不制冷了 打开一看 保险丝 已烧坏 看了下开关电源板 没什么烧坏痕迹 心想不会有大门题
开始查起来
先符上电路图吧

好相看不清啊
看不清就下载下来看吧
打上万用表开查了  D16 D17 整流二极管已击穿 手头只有4001 先换上吧 T6 T7 C4106开关三极管 也烧坏了 手头上也没有 查了下参数 500V 7A 50W 找了下有几个E13007-2 查了下参数700V  8A   80W 心想 这功率比C4106大多了 换上 又查下外围电阻没什么问题了 决定上电 试试 为了安全着想串上60W电泡 通电 灯泡没亮 说明没有短路现象了 心中高兴了一下 这时看到风扇 转的很慢 用表量了下才2.7V左右 看了看 想了想 还有那出问题 难道是TL494 出问题啦  不管三7二十一 反正手一大把换上试试在说 换上通电 还是一鸟样 心情一下掉下谷底 对着电路发呆了一下 NND 的吖 温控电子都没接上 难怪只有2.7V 又做一次冤大头

找到问题心情又高兴起来  由于制冷心片没装上散热 所以没接上 空运行一会 量了下电压12.6V 哈哈 装机
上电 二分钟没到悲剧又发生了 保险丝爆炸 铜皮也不见一块 定定心之后 拆开 开查 奇了怪了 只烧了保险和D13 D14 二极管挂了  T6 T 7 竟然没事  但发热严重 心想 是不是E13007功率还差点 于是换上E13009 故障依旧 又在找了找0件包 还有C3866
参数 :NPN、 900V 、3A 、40W 没有其他开关管了  试试吧  结果 死了的心都有了 带不起负载  还是一样啊 接上麽托车灯12V 30W左右 开关管都发热严重
没法啦 只能问问搞维朋友 他们也没有C4106 找了二个大个子C5299 参数1500V 10A 70W 心想这次这么大块应该可以了吧
心急急小跑回家 换上 通电 还是一鸟样 空载没问题 负载管子发热严重  对了加负载变压器有点兹兹响 但不是是那个响 不知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恳求慢的朋友分析一下  帮帮忙了

网友A:
顶哈 要是有图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哈 要是有图片就好

图 刚放上去  看看 帮帮忙

网友B:
开关电源修理多费劲啊,换一个得了,也没多少钱,不行找一个电脑电源安装上就好了,省事。

网友:
用别的负载试试,或者检查制冷片有问题。

网友C:
小问题,某个电解电容器老化了,用代换法试试吧.

网友:
表修了,某宝上12V10A开关电源不到30块就有交易了!!

网友:
肯定不是变压器!

网友:
试下查D5,D10,D12,D12,C17,C12,C15,C16,YD01。当C12,C15,容量减少R31,R40阻值变大也会出现负载差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修理多费劲啊,换一个得了,也没多少钱,不行找一个电脑电源安装上就好了,省事。

开关电源有很多 都是大块的 换电源是可以 但没自动温控了 这样就二十4小时制冷了制冷片寿命很快就挂了 而且也不省电啊 贴出来就是就知那里出了问题 学会了 下一次 或以后就知怎样修啦 不管怎样还是多谢你提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问题,某个电解电容器老化了,用代换法试试吧.

电容全部拆下量过了 都没有问题

网友D:
你应该在炸的时候摸摸看哪个电容热,一般二极管烧是高压端短路造成,还有那二极管用1N4001不行要用RL207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全部拆下量过了 都没有问题

电容老化很难量出来的, 未通电测量与通电测量有区别的,还是建议用代换法吧,你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电容老化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在炸的时候摸摸看哪个电容热,一般二极管烧是高压端短路造成,还有那二极管用1N4001不行要用R ...

管子倒没炸  炸了保险 二极管原板是用4007 只是功率有点小 根本不关二极管问题题吧

楼主:
其实是不是 13007   13009  C3688  C5299 这些管都不可  C4106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