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请各位师傅帮帮我

楼主(2013-04-22):
我要疯了,请各位师傅帮帮我看看怎么选配置!
这几天都在论坛里和淘宝上左看右看,越看头越大,NAZA配不是大疆的电调不用啊,要剪短一根线啊,越看头越大,在淘宝上看到是2300,我的预算也就只有1800,我看了论坛里的各位师傅介绍,飞控尽量买好点的,所以决定买NAZA的飞控(以后进步了升级其它配件)(以前玩3D固定翼飞机,买过M6的飞控,会抖、会失灵,所以我认为飞控这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打算买好盈天行者的40A电调,马达买
郎宇A2212 KV980,机架买个X600 四轴机架,以前玩过固定翼冲浪者,手里有的控是天6A的,电池有格氏3S 2200的,配的四轴要求也就是带个小卡片机飞10分钟左右,请各位师傅帮我定夺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请下级相关部门传阅,并附意见,于周五早9:00班子会讨论决定,请办公室做好相关纪要

网友:
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
每个配置都是由实踐调試得回,总有不妥起步配置。
我自已先从微4軸(小飘虫)开始一步一步向FPV前进。
如果认为配置可行就去飛

网友:
naza和40A电调用A2212电机?!
一步到位(每个人的到位情况不一样,仅以我的理解):电机怎么也要上个盘式的啊。
循序渐进,那就简单多了,现弄个兔子,天行者20A电调,电机最好换V系列或者X系列,A系列也可以。

楼下纠正,或者补充。

网友:
升级电机到2216再说吧

网友:
我也建议电机上个2216吧,2212小了吧,后面再带相机怕就不灵活了。电调30A应该就够了吧。楼下继续~

楼主:
谢谢各位老革命的解答,上朗宇2216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革命的解答,上朗宇2216的电机,

直接上大点的吧。我用a2216,这电机真不怎么样,2216的话还是v或者x好点。

网友:
V2216  800-1000KV的都可以,电调好赢25A4合1或者天行者30A。还M6飞控我有二只安装正确绝对好用不抖舵。

网友:
用Naza太穩, 沒有什麼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