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sbus总线为什么用不了。14SG

楼主(2013-04-23):
naza sbus总线为什么用不了。14SG的R7008SB接收,我插在SBUS2口上没用,设置都设置了,换成普通的就马上就好,是固件的问题么?重新刷新过,请大疆客户来解决下,。。既然支持总线为什么用不了呢。知道的请给个指导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sbus2

接SBUS也一样没用

楼主:
没知道的么???????

网友:
我也不懂~求解答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跟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刚换上的14SG全套) 后来咨询了他们的技术支持! NAZA 不支持S-BUS2 !换个接收机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2013-06-08):
我的 14sg 也是这个问题,普通连接没有问题,爽飞,想整个新鲜点的,来个s-bus吧,怎么弄都不行 ,R7008SB第7通道是s-bus通讯口吧,naza的v2第x2口是s-bus口吧,好的,接上,问题来了,调参里头死人都没有信号输入,服了,难道真的就不可以?

网友:
买个R6208SB吧。。。。。。。。。。。。。。。。。。。。。。。。。。。

网友:
还没试过 R7008SB 。。但老的6208SB 可以的

网友:
14SG的R7008SB接收好像不支援~我用也不行

网友:
希望可以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 14sg 也是这个问题,普通连接没有问题,爽飞,想整个新鲜点的,来个s-bus吧,怎么弄都不行 ,R7008SB第 ...

R7008SB SBUS在第 8 CH吧! 要用 SBUS 要先設定一下接收機, 看一下 R7008SB 手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7008SB SBUS在第 8 CH吧! 要用 SBUS 要先設定一下接收機, 看一下 R7008SB 手冊吧!

你设好了,可以使用SBUS?正准备入14SG。等答案。

网友:
naza不支持7008的sbus

网友:
我的14SG跟R7008SB, 在NAZA上都用不上S BUS

楼主:
怎么设置都没用,就是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R7008SB SBUS在第 8 CH吧! 要用 SBUS 要先設定一下接收機, 看一下 R7008SB 手冊吧!

顶起来,求正解!

网友:
我回去试试吧。。。。我有S7008 不过没用。。用6028SB 的Sbus。。每有问题的。。。按理说不可能不支持7008Sb的。。两个是一样的。。。7008 不过是加了个Sbus2 的口给监控器用 而已。。

网友:
也准备上14sg,同问

网友:
确实是这样,dji的技术是了好多次,包括国外的用户也反映这个问题,还是希望dji专业顾问来解决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设好了,可以使用SBUS?正准备入14SG。等答案。

使用 7008SB 主要是要回傳功能, 若不能用那就失去換 14SG 的意義了.我找時間來試一下!

今天試了 R7008SB + T14SG 使用 SBUS(CH8 Mode B) 接 NAZA 確實無法工作。

网友:
好像接收机要设置一下,目前没入手,只是听说

网友:
这是我入手14SG最纠结的事情,希望有解决方案

网友:
直接上悟空就解决了

网友E(2014-01-01):
一样的问题,接收器已经切换到Mode D,并且对频成功,
首先接收器第8通道(8/SB)连接到飞控的X2通道。
调参软件上选D-BUS,然后就显示“X2错误”。用不来。

然后换S.BUS2连接到飞控的X2通道。
调参软件上选D-BUS,然后就显示“X2错误”。还是用不来。

可是大疆的售后技术跟我说naza lite是可以用S-BUS模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问题,接收器已经切换到Mode D,并且对频成功,
首先接收器第8通道(8/SB)连接到飞控的X2通道。
调 ...

Naza lite没试过,Naza v2 包括精灵1带都用了7008SB,也是D模式,SBUS1通道连接X2,SBUS2连接的传感器。
这个帖子比较早了,之前他们发帖的时候当时是不支持的,固件升级后已经支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aza lite没试过,Naza v2 包括精灵1带都用了7008SB,也是D模式,SBUS1通道连接X2,SBUS2连接的传感器。
...

樓上的T大 請教:
所以精靈2必須掛上 7008SB(或其他支援的接收機)
才可以換  14SG的控
我還以為  可以直接對頻
看了您的帖
14SG一直在呼喚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樓上的T大 請教:
所以精靈2必須掛上 7008SB(或其他支援的接收機)
才可以換  14SG的控

精灵2的接收机是直接可以和14SG对频的,不需要用7008等FUTABA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14sg 也是这个问题,普通连接没有问题,爽飞,想整个新鲜点的,来个s-bus吧,怎么弄都不行 ,R7008SB第 ...

请问你用的是V2吗?几轴

网友:
是這樣嗎
那我要敗了
但是在另一帖裡彷彿有提到  不能掰桿開電機
確定是可以的嗎?  所以接sbus  是為了傳輸各類數據  以及增加距離嗎?
謝謝  以前只有接觸 jr控    對f控全然陌生  問題若小白了一點  請見諒   f控一堆型號  看得眼花繚亂
比如 T8j  跟T8fg  究竟有何不同  有相關網站可以介紹嗎?  感謝

网友:
蹭经验,为了能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 lite没试过,Naza v2 包括精灵1带都用了7008SB,也是D模式,SBUS1通道连接X2,SBUS2连接的传感器。
...

lite不能用,今天回复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