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scp或者正在玩scp的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3-04-23):
欢迎super cp的玩家加QQ群235113465这里是scp玩家最集中的QQ群,cp玩家高手遍布整个群,新手的每一个提问从不落空!进来就知道我没骗你!欢迎欢迎!!!

网友:
是嘛,顶一下先

网友A:
玩SCP不到两星期,已烧了两块接收,请教SCP的接收是不是易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SCP不到两星期,已烧了两块接收,请教SCP的接收是不是易损件?

那么容易烧?返修没有?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容易烧?返修没有?具体什么情况?

第一个(原装)是正常情况下接电烧坏的,第二个比第一个好用,但改无刷后因为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断掉,在焊接时不注意造成短路,结果通电后烧坏了接收。两块板都已返修,目前还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原装)是正常情况下接电烧坏的,第二个比第一个好用,但改无刷后因为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断掉,在焊 ...

我靠,华科尔果然是坑啊,一部机最贵的就是那个接收,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华科尔果然是坑啊,一部机最贵的就是那个接收,这么容易坏?

貌似小鸡的接收都不结实。以前飞LAMA双旋翼的时候,也是经常烧四合一主板。前几天接商家告知,第一个坏的接收已无法修复,第二个还没有答复。不过话说回来,SCP还是蛮好飞的,特别改黑金无刷后更爽。

网友(2014-07-12):
还好我没入华科尔。。。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