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级飞机用三叶四冲61有问题吗

楼主(2013-04-23):
FS61AR 配11寸桨。翼展大概1.6的上单翼练习机。不知道可以吗?商家建议四冲FS52AR就可以了。61上不了。

网友A:
重心调好,可以装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调好,可以装得。

大哥,你认为FS61AR通用性如何啊? 是不是通杀40级的。如果是50级的是不是就吃力了?

网友B:
上单翼练习机52的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单翼练习机52的可以啦。

主要是考虑到以后要换飞机啊! 比如PT-19火孩子,不知道能不能用6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到以后要换飞机啊! 比如PT-19火孩子,不知道能不能用61

可以的,适当控制一下油门,俯冲加油可能散架。

网友A:
散架是飞机没装好,61最常用,52装50飞机动力偏小点,以后会没飞机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架是飞机没装好,61最常用,52装50飞机动力偏小点,以后会没飞机装的。

有道理我60级别的翼展1680装的4c91,飞的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架是飞机没装好,61最常用,52装50飞机动力偏小点,以后会没飞机装的。

那是61还是91啊? 现在刚好有一个上单翼空机呢,准备先拿来练习。过段时间买PT-19

91的话,桨太大了吧。估计40级飞机完全装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答,先把目前的飞机装好,有可能还没练好飞机发动机全炸了。PT-19买了再考虑发动机。

网友C:
四冲61 能适用任何40级飞机  飞扳机也能3D  50级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冲61 能适用任何40级飞机  飞扳机也能3D  50级就力不从心了

正确

网友D:
40级飞机用三叶四冲61是标配.毫无有问题.如果装4C70更爽!@如果装4C52也能飞很勉强.油机选配4C发动机的原则是机身级别X1.5=4C发动机级别

网友:
四冲61可以飞50级板机,吊机稍显力不足

网友(2013-06-27):
引用 网友D:
40级飞机用三叶四冲61是标配.毫无有问题.如果装4C70更爽!@如果装4C52也能飞很勉强.油机选配4C发动机的原则 ...

大哥,这个飞机的照片可以多来几张吗?尤其是机头部分的!

网友:
三叶61四冲,飞40级飞机肯定没问题的,而且三叶4冲61是三叶4冲里面性能最好的发动机,我有一个,200个起落无熄火记录,不过平时注意保养,气门间隙要记住调整

网友:
61四冲,61二冲别混淆了,看清题再作!

网友:
61  4冲 配 12*6 降
我的 61 4冲 上13*4  拉力有 2.9kg    20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