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数控雕刻刀

楼主(2013-04-23):
这个名叫FreeD的高科技雕刻刀来自MIT的媒体实验室,它能自动侦测刻刀与材料之间的相对位置并根据你预先设置的3D模型调整钻头伸出的长度,防止刻错。
这个机器有意义吗

网友A:
又出新产品,雕刻机要淘汰了。

网友B:
这个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吧?? 空间定位技术。。还要有精度。。。万事万物有所得,必有一失。

网友C:
实时测量这一套也不便宜了吧

网友D:
看视频中的样子,被雕刻的物体必须固定,不能移动吧。要是动了,还怎么定位呢。
要是能再加一个转台,那操作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E:
还得用手来干活,还是全自动的爽点

网友F(2014-04-11):
它能自动侦测刻刀与材料之间的相对位置并根据你预先设置的3D模型调整钻头伸出的长度
如果手的位置不 固定 那调整钻头或者铣刀或者磨头的位置3D模型的空间位置又怎么会准确 有点想不通

网友G:
这东西技术成本相当高,而且是人手操作,计算机只是配合。但最要命的是,人的动作不是计算机能够完全预料得到的。机器的反映速度和动作局限性太大。目前来说不现实。

网友H:
视频里有说桌底有磁性定位源

网友I:
不管如何,这个概念非常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