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遥控接收板能不能接舵机怎么接谢谢

楼主(2013-04-23):
求教这个遥控接收板能不能接舵机怎么接谢谢

如图

如图

网友:
这个貌似不能接舵机的吧 不是PWM输出?

网友:
看起来像玩具坦克的接收板啊。
这东东是不能接舵机的。

网友:
好像在哪看过,遥控坦克的。

网友:
可以接电机,舵机不行哦

网友:
这个是开关控~能有差速功能就要感谢党中央了,舵机是不可能滴

网友:
玩具遥控坦克电路板,不可以接舵机,只能接直流电机。

楼主:
哦 感谢各位了这是我在tb上看见的
买了遥控电机电调啥的 到了在请教各位连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