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DJI减震套件对IMU的稳定作用及功效!

楼主(2013-04-23):
       昨天测试DJI的减震套件,经测试对比确实有一定的减震效果,对云台和相机的稳定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减震作用,但今天飞行时发现,感觉飞控感度好象比过去调低了一样,飞近仔细观察发现整个飞行器比过去飞行要平稳一些,于是我把飞控感度调高了50飞行才有原来的飞行手感,但飞行器比原来更稳了!仔细分析IMU就等于是震动的放大器,震动传导给IMU,IMU需立即发调整指令给飞控,飞控会驱动电机加速或减速,因加速或减速中的震动变化是增大的,增大后的震动又继续传给IMU。。。。。这应该就是过去掉高的主要原因!说明新款金属IMU用了更好的传感器或更好的减震措施。呵呵!由此申请DJI能否增补个新款IMU给我测试测试!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道理,赞同楼主的分析!

网友A:
那就是说加了减震套件后性能会大大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加了减震套件后性能会大大改观?

肯定的!

网友:
严重支持,希望有更多的测试报告!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昨天测试时没有感觉感度低,而今天同样再测试会有不同的状态呢?

楼主:
呵呵!昨天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减震效果,没怎么飞行,只是升空拍了几张照片就立即降下来了。

网友:
回复的好快,就等你的回复呢,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虽然是死马当活马医,但医总比不医好,遗憾的是DJI不厚道,本来是自身缺陷带来的隐患,却要用户买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安装了金属板的IMU后,掉高没有了。不过看你发的照片来看的话,好像还是必须再买一套减震套件,因为画面的质量的提升不是一点点,这很吸引我!

网友:
1、加减震装置;多增加50克重量,又少飞30秒,安全系数又降低5%。
2、加金属imu;多增加10克重量,少飞5秒,安全系数降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