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里很多兄弟在雕刻时中途想停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23):
最近看见很多兄弟说雕一个东西要很久时间,晚上都不敢睡觉,也不敢停机,怕下次接不上,

我也谈谈我的做法,我也试过雕一个东西要几个钟,晚上又要睡觉,所以我必须停机,我的方法是:按停止后并关掉主轴,将Z轴抬高一定的安全距离,然后用手机拍下电脑的控制界面,然后关电脑关机睡觉!注意,不要再动雕刻机的三轴,或者工件!下次开电脑后,你会发现三轴的数据与停机前的一样,然后打开原来的代码文件,打开主轴电机,将上次拍下来的步数输入到行那里,然后点击从这里开始,再点击运行,跳出走到那一行的界面,点击取消,再点运行,这样就可以从上次停机的地方开始接着雕了!

这个只是我等菜鸟的方法,高手可以回避。

网友:
这么好的贴居然没人回,真是…
学到了要记得顶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是M3系统吧??  维宏系统着呢处理呢?

网友:
装原点开关,开机返参考点。最好最普遍最最最……的方法

网友:
是的,学到了要记得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M3系统吧??  维宏系统着呢处理呢?

维宏系统我没有用过也不懂得怎么用,其实我是刚刚接触雕刻机的,什么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宏系统我没有用过也不懂得怎么用,其实我是刚刚接触雕刻机的,什么都不懂

你的方法有误机器断电后,在开机,3轴步进都有机械错位,错位量不大,也有0.05左右,已经不是上次机械位置了。 所以再次开机首先的回机械原点,在从指定行数运行才可以。

网友:
得來實測看看,感謝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有误机器断电后,在开机,3轴步进都有机械错位,错位量不大,也有0.05左右,已经不是上次机械位置 ...

你的意思是机器在停电的瞬间三轴会出现电流波动造成移位吗?这个我就没有认真研究过了!不过0.05的移位对于我来说暂时还不能构成影响!因为我是刚刚学的,只是分享我自己的心得,如果有误导大众的话烦请抱歉了!

网友:
顶起
又学点东西

网友:
哈哈感谢老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宏系统就太简单了,我一直在用,那个有断点续雕功能,点击停止,然后回工件原点,关机,开机后直接点断 ...

多谢指教

网友:
我也说说土方法

开关软件方法跟楼主一样,开始雕刻前在XYZ轴0点位置划横线做标记(我选择在手轮和机身上分别贴胶带画一道横线),这样就不担心再开机后对不上0点,只要拧一下手轮,横线对上0点就回来了。

现在困扰我的不是停机问题,是雕刻刀尺寸,网上买的雕刻刀尺寸偏差太大

网友(2013-07-19):
好方法!多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