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洁因运送淋雨出现的锈迹,导轨出现一奇怪现像

楼主(2013-04-23):
锈迹用钢丝球清洁了下,显出这如图这样的情况,图形很像是刮铲痕,高手们帮忙看下是吗?

网友A:
雨滴印上的锈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滴印上的锈痕吧

但在经常使用在位置上没有出现

网友:
煤油擦去 上点油就行了  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在经常使用在位置上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地方是大溜板挡住的地方,没有让雨淋到。你把床拆解体了,注意安装回去时要安好,要不然会有缝隙漏油的哦,还有,主轴箱油是新换的,没有进雨水不用再换,走刀器部分淋到雨水,建议更换油。大溜板也是。

网友:
终于还是拿下了,有得你折腾了。。。

网友:
昨晚是否陪着睡!!!哈哈。。。

网友B:
钢丝球清洁

网友:
有种象洗碗的百洁面一样的抛光布,可以用,挺好

网友:
用钢丝球???

网友:
已经开始清洁了,没有被摔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球清洁

你小看了0630导轨硬度了,钢丝球用力擦也无痕

网友:
用小苏打外加铜刷伺候。

网友:
苏打用加热的机油混,机油不要太多,

网友:
柴油,,,,,,,,,去锈

网友:
小问题。这是回南天。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