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apm起飞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的apm 新装 推油门 后倾 无法起飞 检查过
电机
电调 桨向都没问题 按wiki上的检查了好几次 都没问题 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新手求助 懂的人 教下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到!!!拿分走人!

网友B:
高手出来讲讲啊

网友C:
是不是没有电调油门校准 ,或则是没有做加速度传感器校准啊?

网友D(2013-10-05):
我也是,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楼主 你这样试试 你的电调是同样牌子不 四个电调油门校准没,油门行程一致不 推油四个电机应该同时启动,桨有没有装错
飞控加速度计水平校了没 机架重心在中间不,飞控不要装的离重心过高 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