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给推荐个机翼可以拆卸的3D机

楼主(2013-04-23):
由于没有汽车,只能骑电动车,TK的机型都不能把机翼拆卸,请各位给推荐个机翼可以拆卸的3D机,谢谢了!

网友A:
30e级别的epp飞机就很合适 耐炸好携带

网友B:
30飞机就很合适

网友C:
30E以上的轻木机都可以拆主翼的~~

网友D:
Extro300就很合适的。

网友E:
30E以上的轻木机都可以拆主翼的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很正确

网友G:
30E的EPP\EPO都可以拆机翼的!

网友H:
电动车不适合装带轻木机。弄个小点的EPP 3D机吧。

网友I:
买个自行车拖车吧,可以装在电动车后面,再大的机也可以装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