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NAZA-H GPS定点悬停!附上自己拿手机拍的视频

楼主(2013-04-23):
第一次接触DJI飞控!全是自己网上找资料调试的!大家注意看视频!发现了什么问题吗?看尾巴就可以看出!
飞机在GPS模式下!飞机晃动!自驾感度已经最低40%!

网友A:
点头真好

重心没找好?

网友B:
转速不够也会点头!

网友C:
橫軸膠圈老化 或 橫軸兩面螺絲上得太緊。

网友:
在釣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头真好

重心没找好?

飞机本身就是头轻!加东西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橫軸膠圈老化 或 橫軸兩面螺絲上得太緊。

检查了!没老化!螺丝不是很紧!但是送一点就有缝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够也会点头!

按照亚拓说明书中立65!回去加高试试!

网友D:
我也是一样的飞控,但没有会抖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贴主的头像很诱惑,再清一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样的飞控,但没有会抖的。。。

能否报下你的参数!别人450!感度100都不会晃!我500都最低了!还有晃动!哎!

楼主:
手动模式没有这种现象!就姿态和GPS才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报下你的参数!别人450!感度100都不会晃!我500都最低了!还有晃动!哎!

我是装在600上的,印象中基本都降为了80%。。。你的问题,先从机械方面查起吧

网友:
这东西干什么用的,钓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装在600上的,印象中基本都降为了80%。。。你的问题,先从机械方面查起吧

象这种现象!什么原因会引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象这种现象!什么原因会引起?

从视频里看,估计是主旋部分有问题。。。无副翼的好查,就几个配件,拆了查看一下,重新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视频里看,估计是主旋部分有问题。。。无副翼的好查,就几个配件,拆了查看一下,重新装上。

旋翼头已经拆下重新装了!换了新横轴和螺丝!都上了油!回去把螺丝松一点点试试

网友E:
买这个就可以不买3轴陀螺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这个就可以不买3轴陀螺仪了吗?

是的

网友E:
可以飞特技什么的吗?然后悬停还非常稳??

网友F(2013-10-25):
是不是俯仰感度过高了

网友G(2013-12-19):
重心要调准,另外感度太低了,可提高转速和硬度再试试。

网友H(2014-02-26):
这个好玩啊 高度也是定住的吗?有这个还练习什么悬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