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桌面快捷启动paparazzi(ppz) 地面站

楼主(2013-04-23):
ubuntu桌面快捷启动paparazzi 地面站
每次通过ubuntu终端输入cd ~/paparazzi   ./paparazzi 启动地面站比较麻烦,可以在ubuntu桌面添加快捷启动,得到类似windows启动程序效果。具体步骤如下:
Setp1:
终端输入sudo gedit paparazzi.desktop
Step2:
在上一步打开的paparazzi.destop中写入如下内容:
[Desktop Entry]
Name=paparazzi
Name[zh_CN]=paparazzi
Comment=paparazzi center
Exec=/home/huashixiaozi00/paparazzi/paparazzi
//替代为你的paparazzi所在的目录,注意是两个paparazzi
//替代为你的图标所在的目录
Terminal=false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Application;
Encoding=UTF-8
StartupNotify=true
Step3:
paparazzi.desktop授予可执行权限
sudochmod 777 paparazzi.desktop
Step4:
将该快捷启动项拷贝到应用程序集目录
sudo cp ~/paparazzi.desktop /usr/share/applications/
Step5:
在目录/usr/share/applications/中找到paparazzi.desktop 即可复制到桌面作为快捷方式或者打开后锁定到启动项直接启动。
最后效果
<>http://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4NjA3MnxhMzc3Mzk4YmY1ZDZmODU1OGRmZWNhMDJjZGJiODZlN3wxNzM5NTg2MDgw&request=yes&_f=.pngattach://1486072.png

网友(2013-06-07):
在群里先学习了

网友:
进来了就顶一下吧,新手,还不知道什么是paparazzi

网友:
不行啊 授权时好像不行 那个命令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2013-10-16):
mark  ubuntu桌面快捷启动paparazzi(ppz) 地面站

网友(2013-11-24):
新手,还不知道什么是paparazzi

网友(2014-10-06):
这种方式太麻烦了

网友(2015-01-09):
PPZ  PIX4哪个飞控更强大?

网友:
搂住是一个介于NA----NC中间的。。。。。。。。。。。。

网友A(2015-12-26):
首先要了解自己打开ppz的命令是什么  ./paparazzi 还是./paparazzi/paparazzi
在网络下载ppz图标

桌面上右击 选择创建启动器
在名称上输入:   paparazzi
在命令上输入:  ./paparazzi 或 ./paparazzi/paparazzi
点击图片。选择已经下好的ppz图标。

点击完成...桌面启动方式建立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自己打开ppz的命令是什么  ./paparazzi 还是./paparazzi/paparazzi
在网络下载ppz图标

学习了

网友:
ppz太折磨人了!还是pix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