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PM的供电问题,请教啦~~~

楼主(2013-04-23):
APM2.5 不插跳线,output用电调bec给舵机供电 , input端用另外一个bec给电子设备(APM、接收机、数传)供电。
请问,input端最大工作电流能有多大,也就是说apm+接收机+数传最大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A:
500mv左右。看你用什么数传了xbee功率稍微大点。3dr功率小10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v左右。看你用什么数传了xbee功率稍微大点。3dr功率小100mv左右。

500ma(apm)+100ma(3dr)+100ma(接收机)=700ma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