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目前最轻的gopro3无刷云台系统??

楼主(2013-04-23):
德国固件046B,无刷云台电机XXD2204 2个,每牙0.14线 120圈。

小四轴含2200电池大约520克,无刷云台差一点不到200克,整个系统总重720克。

MWC飞控和无刷云台控制板均为DIY

试飞后,感觉还是偏轻了些,视频部分有些抖动。

因传感器板子的放置问题,这里Pitch实际是横滚,Roll为俯仰

网友:
比我原来的XA云台效果好一点,不错

网友:
娿

铝合金机架不行,震动太大。还有共振。

感觉飞控质量也不太好。

网友:
xi效果不错,感谢lz分享参数

网友:
牛了!!!把云台结构再弄的紧固一点,就ok了!!

网友:
脚架很单薄啊,桨花花绿绿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