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通过减小螺旋桨叶片的面积,能否降低船只的速 ...
请教各位,通过减小螺旋桨叶片的面积,能否降低船只的速度

楼主(2013-04-23):
请教各位,通过减小螺旋桨叶片的面积,能否有效降低船只的速度?

网友A:
不如降低电池电压更简单了

网友B:
沒一定可或不可,看你是甚麼槳和怎樣改,減少直徑就多數可,上些相片來看看,大家才幫到你。

网友C:
l电船。油船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