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KK飞控的固件烧写与调试

楼主(2013-04-23):
本人前些天在网上买了一套四轴的配件:F450机架,新西达无刷直流电机,KK飞控,好赢电调和天地飞F7以及锂电池,但是组装好了之后,KK飞控不会调,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往一边偏,在网上查了各种版本的说明都不一样,不知道遥控与飞控板应该怎样对应,求助各位大大,我想刷KK-C的固件是不是可以,KK飞控里面的代码是不是可以改写?PS:个人有KK飞控的U口线,但是没有驱动程序,谢谢各位不吝指教,大恩不言谢

网友:
下载PROGISP1.67,使用USBASP编程器
1.再次运行PROGISP1.67:
(1)编程器接口选择:USBASP
                                USB
(2)选择芯片:          ATmega168或其他你需要烧写的AVR单片机型号
(3)熔丝位配置方式:根据你需要烧写的单片机熔丝配置进行选择(KK熔丝不用更改)
(4)编程项目勾选:芯片擦除、编程FLASH、校验FLASH、编程熔丝,建议勾选空片检查、编程EEPROM、校验EEPROM
5.点选擦除选项
6.点选调入FLASH选项,选择你需要烧写的固件后确定
7.最后点选自动选项。待进度条走完,固件烧写完毕。